电路中的地

楼主(2011-10-26):
地”是电子技术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由于“地”的分类与作用有多种,初学者往往容易混淆。为此,认为有必要谈一谈电子技术中的“地”。

    一、地的分类与作用

字串7

.信号“地”信号“地”又称参考“地”,就是零电位的参考点,也是构成电路信号回路的公共端,图形符号为“ ”。

    1 )直流地:直流电路“地”,零电位参考点。
    2 )交流地:交流电的零线。应与地线区别开。
    3 )功率地:大电流网络器件、功放器件的零电位参考点。
    4 )模拟地:放大器、采样保持器、 a d 转换器和比较器的零电位参考点。
    5 )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数字电路的零电位参考点。
    6 )“热地”: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工频变压器,其开关电路的“地”和市电电网有关,即所谓的“热地”,它是带电的.图形符号为“”。
    7 )“冷地”: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输出端隔离;又由于其反馈电路常用光电耦合器,既能传送反馈信号,又将双方的“地”隔离;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冷地”,它不带电。图形符号为“ ”。 字串5

2.
保护“地”

保护“地”是为了保护人员安全而设置的一种接线方式。保护“地”线一端接用电器外壳,另一端与大地作可靠连接。

.音响中的“地”

    1 )屏蔽接地:音响系统为防止干扰,其金属机壳用导线与信号“地”相接,这叫屏蔽接地。
    2 )音频专用“地”:专业音响为了防止干扰,除了屏蔽“地”之外,还需与音频专用“地”相连。此接地装置应专门埋,并且应与隔离变压器、屏蔽式稳压电源的相应接地端相连后作为音控室中的专用音频接地点。

字串1

    二、不同地线的处理方法

字串6

1 .
数字地和模拟地应分开在高要求的电路中,数字地与模拟地必须分开。即使是对于 a d d a 转换器同一芯片上两种“地”最好也要分开,仅在系统一点上把两种“地”连接起来。

2.
浮地与接地系统浮地,是将系统电路的各个部分的地线浮置起来,不与大地相连。这种接法,有一定抗干扰能力。但系统与地的绝缘电阻不能小于 50mω ,一旦绝缘性能下降,就会带来干扰。通常采用系统浮地,机壳接地,可使抗干扰能力增强,安全可靠。

3.
一点接地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之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通常频率小于 1mhz 的电路,采用一点接地。

.多点接地在高频电路中,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较大。通常频率大于 10mhz 的电路,常采用多点接地。

信号接地

     设备的信号接地,可能是以设备中的一点或一块金属来作为信号的接地参考点,它为
设备中的所有信号提供了一个公共参考电位。

     有单点接地,多点接地,浮地和混合接地。(这里主要介绍浮地)
     单点接地是指整个电路系统中只有一个物理点被定义为接地参考点,其他各个需要接
地的点都直接接到这一点上。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之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通常频率
小于1MHz的电路,采用一点接地。
    多点接地是指电子设备中各个接地点都直接接到距它最近的接地平面上(即设备的金属
底板)。在高频电路中,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较大。通常频率大于10MHz的电路,常采用
多点接地。
    浮地,即该电路的地与大地无导体连接。『 虚地:没有接地,却和地等电位的点。』
      其优点是该电路不受大地电性能的影响。浮地可使功率地(强电地)和信号地(弱电
地)之间的隔离电阻很大,所以能阻止共地阻抗电路性耦合产生的电磁干扰。
     其缺点是该电路易受寄生电容的影响,而使该电路的地电位变动和增加了对模拟电路
的感应干扰。
     一个折衷方案是在浮地与公共地之间跨接一个阻值很大的泄放电阻,用以释放所积累
的电荷。注意控制释放电阻的阻抗,太低的电阻会影响设备泄漏电流的合格性。

:浮地技术的应用

a
交流电源地与直流电源地分开

        一般交流电源的零线是接地的。但由于存在接地电阻和其上流过的电流,导致电源
的零线电位并非为大地的零电位。另外,交流电源的零线上往往存在很多干扰,如果交流电
源地与直流电源地不分开,将对直流电源和后续的直流电路正常工作产生影响。因此,采用
把交流电源地与直流电源地分开的浮地技术,可以隔离来自交流电源地线的干扰。

b
放大器的浮地技术

        对于放大器而言,特别是微小输入信号和高增益的放大器,在输入端的任何微小的
干扰信号都可能导致工作异常。因此,采用放大器的浮地技术,可以阻断干扰信号的进入,
提高放大器的电磁兼容能力。

c
浮地技术的注意事项

)尽量提高浮地系统的对地绝缘电阻,从而有利于降低进入浮地系统之中的共模

干扰电流。

)注意浮地系统对地存在的寄生电容,高频干扰信号通过寄生电容仍然可能耦合

到浮地系统之中。

)浮地技术必须与屏蔽、隔离等电磁兼容性技术相互结合应用,才能收到更好的

预期效果。

)采用浮地技术时,应当注意静电和电压反击对设备和人身的危害。

:混合接地

    混合接地使接地系统在低频和高频时呈现不同的特性,这在宽带敏感电路中是必要的。
    电容对低频和直流有较高的阻抗,因此能够避免两模块之间的地环路形成。当将直流地
和射频地分开时,
    将每个子系统的直流地通过10100nF的电容器接到射频地上,这两种地应在一点有低
阻抗连接起来,
    连接点应选在最高翻转速度(di/dt)信号存在的点。

   二: 设备接大地

    在工程实践中,除认真考虑设备内部的信号接地外,通常还将设备的信号地,机壳与大
地连在一起,
    以大地作为设备的接地参考点。设备接大地的目的是

)保护地,保护接地就是将设备正常运行时不带电的金属外壳(或构架)和接地装置

之间作良好的电气连接。 为了保护人员安全而设置的一种接线方式。保护“地”线一端接
用电器外壳,另一端与大地作可靠连接。

)防静电接地,泄放机箱上所积累的电荷,避免电荷积累使机箱电位升高,造成电路

工作的不稳定。

)屏蔽地,避免设备在外界电磁环境的作用下使设备对大地的电位发生变化,造成设

备工作的不稳定。

     此外还有防雷接地和音响中的音频专用地等等。

网友A:
对电路中的地讲解的比较全面了

网友B(2013-11-26):
楼主介绍的非常全面的,关于地线的介绍的非常不错额

网友B:
防静电接地,泄放机箱上所积累的电荷,避免电荷积累使机箱电位升高,造成电路
工作的不稳定

网友B:
这个在一般的家用电器电视电脑的特别常见的

网友B:
“冷地”: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输出端隔离;又由于其反馈电路常用光电耦合器,既能传送反馈信号,又将双方的“地”隔离;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冷地”,它不带电。图形符号为“ ┻ ”

网友B:
这个冷地的概念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的,学习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