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焊盘不能连线

楼主(2011-10-26):
PCB文件中有个DC插座的焊盘不能连线,个人认为因为里面有一个keepoutlayer用来打孔的阻止了线布到焊盘上面去。我将这个PCB文件里面的图复制到以前的使用过的PCB文件中去,这个现象就马上消失,线就能够布到原来布不了的焊盘上面去了,不知道需要在哪儿更改下设置,有哪位知道的麻烦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A:
首先,你是不是在PCB中导入了网络?
一般有网络的话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正常的……
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强制布线就可以了……shift按住然后连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