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地的问题

楼主(2011-10-26):
DCDC输出端“+”“-” 其中“-”理解为地 。
此DCDC输出 准备供给2部分模拟电路用。
其中一部分是低频(直流),另一部分频率稍高(2MHz)。
DCDC输出端“-”能直接连接这2部分电路吗? 担心高频的干扰低频的。

如何连接才好呢? 想到加0欧姆电阻,但不知道加在哪。

网友A:
re LZ:

在DC/DC的地输出端分叉即可。

楼主:
频率稍高的那部分电路不会影响频率低的那部分电路吗? 直接共地了,能行吗?

网友B:
那可不可以在高频那个地上,串一个电感呢?

网友A:
to 3L:

如果设计上要求共地,则就是如此处理,当然具体布线的注意线宽。若无共地要求,索性就分开(两个DC/DC)。

楼主:
两个DCDC 费钱啊。

HWM的意思是直接分叉就可以吗 ,用加0欧姆电阻之类的不?
给低频的那 地线加粗

网友A:
地线上加“0欧姆电阻”意义不大,电源线上加个也许还可以,但须注意加去藕电容。

网友C:
两路进的电源和电源,地和地之间都加磁珠及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如何加法? 分叉之后 串在电源里? 还是 分叉之后 两路电源之间跨接磁珠?
两路电源跨接磁珠是何原理,不太明白

两路电源 分别串进磁珠 似乎挺好吧, 或者只是低频那路串进磁珠

两路地 用分别串磁珠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这是如何加法? 分叉之后 串在电源里? 还是 分叉之后 两路电源之间跨接磁珠?
两路电源跨接磁珠是何原理,不太明白

两路电源 分别串进磁珠 似乎挺好吧, 或者只是低频那路串进磁珠

两路地 用分别串磁 ...
引用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