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2272 sc2262

楼主(2011-10-26):
为什么SC2272在一块同样的板上,买了一个全新的SC2272,厂家什么的都一样,但是新买的SC2272焊在板子上,板上不能工作,再换成原来的SC2272又可以用了?

相关下载

楼主:
是SC2272-M6,

网友A:
是不是没注意sc2272的后缀,如M4,L4、M6等。

网友B:
注意芯片型号尾缀,有两种,分别适用于无线和红外,不可混用。

楼主:
型号SC2272,后缀是M6啊

网友C:
如果新旧都是SC2272-M6的话,可能是一个是原厂,一个是山在,可以调下振荡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