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电路,则应避免地线环路

楼主(2011-10-26):
“地线应构成环路,以防止产生高频辐射噪声,但环路面积不可过大,以免产生较大的感应电流。注意若为低频电路,则应避免地线环路。”

对上面这段话不解,为什么低频电路要避免地线环路?

网友A:
MARK一下 等高手解答

网友B:
re LZ:

严格来说,地线成环路都不是好事。低频下,由于不存在传输线的考虑,应完全避免地环路(如屏蔽线的屏蔽层的单端接地)。高频下,由于导波的考虑,需要地线各点严格接地,因此PCB中的地线(非地层)要求多点通过过孔接地。高频下的屏蔽同轴电缆也要求两端接地。

另外,地环路的干扰多半是类似工频的低频干扰,这对于高频电路来说影响比较小。所以,小面积的地环对高频电路来说问题不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甚理解,环路地,是不是对低频很敏感啊?容易吸收低频信号的能量?

网友B:
to 4L:

应该说都一样,具体要看环路的形状和尺寸。但就干扰源的功率来说,低频更强,这和通常的干扰特性有关。

网友D:
楼主,你那段话是从哪本书上摘下来的?

楼主:
楼主,你那段话是从哪本书上摘下来的?
引用 网友D:

从网上讨论地线的资料上看到的

网友B:
地线环路是一个空间线圈,会引入50Hz干扰,如果你的信号范围包含工频,比如音频电路,会很悲剧的。

网友D:
地线环路是一个空间线圈,会引入50Hz干扰,如果你的信号范围包含工频,比如音频电路,会很悲剧的。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音频的频率范围一般是多少的?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音频的频率范围一般是多少的?
引用 网友D:

几十赫兹到几十千赫兹。

网友E:
人的听觉范围:20HZ~20KHZ,更低的次声波,更高的超声波,地震或海啸的巨大能量释放首先会引起次声波,某些动物会感知到,**飞狗跳猪上树;超声波具有较强的穿透性,常用于探伤、定位、B超等。

网友C:
to 4L:

应该说都一样,具体要看环路的形状和尺寸。但就干扰源的功率来说,低频更强,这和通常的干扰特性有关。
引用 网友B:
哦,学习了,就干扰源的功率来说,低频更强,

网友F: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G:
等高手解答学习学习

网友H(2014-05-07):
引用 网友B:
地线环路是一个空间线圈,会引入50Hz干扰,如果你的信号范围包含工频,比如音频电路,会很悲剧的。 ...

你连交流声的问题。

都解决不了。

就诬陷空间线圈。

说什么50hz能导致线圈震荡。

你是mayz的学生吧?

抑或是一伙的?

下次不希望再见到你。

胡言乱语。

好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re LZ:

严格来说,地线成环路都不是好事。低频下,由于不存在传输线的考虑,应完全避免地环路(如屏蔽线 ...

请教一下,如果是大面积的地平面敷铜,那不是处处成环了吗?

网友B:
高频电路、数字电路对50Hz几个mV的干扰是不敏感的,而地线环路可以明显降低接地阻抗,布线原则是低阻抗最低为最优,所以这样的电路应该多用地线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