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TPS54386的降压问题,板子有吱吱声

楼主:
本人在项目上面用到了TI 的TPS54386用来降压产生所需要的两种 3.3V 1.8V 电压 原理图是按照数据手册上面来接的

上电后 出来的电压值基本正常,就是板子上面有 吱吱 声。。。
把1.8V后面的那两个电感L5,L6取下来后,就不怎么响了,电压值也正常。。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2011-10-27):
L2 L3 L4 L5 换磁珠 或者OR电阻,注意电流大小,取合理的封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