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连接线构建网络

楼主(2011-10-26):
USB线对我们可说是很熟悉了,如USB延长线、打印机连接线等。目前我们经常接触的USB连接线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种类,一种是纯粹的USB延长线。这种连接线只是起到简单的延长作用,由于USB接口大都在主机背部,对于经常使用移动存储设备的用户来讲,每一次使用都要费力到机箱后面进行设备的拔、插,显得非常不方便,于是就产生了这种USB线缆。这种延长线成本低廉,因此在闪盘、MP3等产品中厂商经常会赠送一根。另一种是一分二或一分四USB缆线,通常计算机都有2~8个USB接口,不过随着USB外设使用数量越来越多,而USB端口同时连接设备可以达到127个,两个USB外接端口显然不够,这种USB线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种就是下面介绍的以网络互联为目的的USB网络连接线。

  需要指出的USB网络连接线有两种规格,一种只是USB文件传输电缆(data-link),;而另一种带有网卡功能的USB网络适配电缆(net-link),通过USB端口到USB HUB,提供了更快捷简便的方法建立计算机网络,取代了以往的网卡。我们知道通常电脑上的USB口是主口(Host),它只能与连接在USB从口上的设备通讯,如键盘、鼠标、扫描仪等。而电脑间的通讯,通常使用以太网(Ethernet)或并/串口。通过专用的USB控制芯片,可以在两台具备USB主口的设备间实现点对点通讯。这两种线外观差别不大,目前在市场上销售的USB连接线大多数为USB 1.1标准的,USB 2.0连网控制芯片极其少见,仅听说台湾扬智生产的M5632 USB 2.0连网控制芯片。此次我们使用的HE110A USB2.0连接线就是采用的M5632芯片。

使用HE110A USB 2.0线缆
  这款产品外观普通,中间的USB 控制芯片两端各连一根USB 电缆。

  安装过程非常简单。首先将驱动光盘放入CD-ROM中,选择好设备型号,"Setup",屏幕上即显示出安装界面。产品的软件安装界面很直观,不用太多调整,只要"Next"就ok了。需要注意的是,在安装好驱动之前,不能使用USB连接线,不然的话在安装软件的时候报错并提示在软件安装完成后连接。
  使用USB Super Link Adapter模式连接安装驱动后,会安装SuperLink工具包。双击在桌面上的快捷方式图表打开窗口,如果和其它电脑连接成功后,在窗口下方会显示出所连接电脑硬盘的所有盘符,这时就可以相互拷贝数据(如下图),

  使用USB Virtual Network Adapter模式连接安装驱动后,在网络连接中可以看到'本地连接'的图标。双击后可以看到当前的连接状态和速度(480Mbps),

  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在系统中添加了一块虚拟网卡,因而其连网设置与普通网卡设置完全相同。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由于USB 2.0兼容USB1.1,因此如果连接的两台机器使用的USB接口版本不同,在安装并不会报错,但使用时却会发现无法通信。
  USB 2.0连接线性能如何
  我们知道,USB2.0的理论连接速率高达480Mbps,大大高于百兆以太网的通讯速率。使用USB 2.0标准连接的两台机器连接速度如何呢?
  我们以虚拟网卡的方式安装驱动后,用NetIQ Chariot(4.1版本) 测试互联两机的连接速度。
  互联的两机配置如下:
  CPU:Athlon 1700+;内存:256M DDR266;主板:MSI KT3V;操作系统:winXP简体中文版。
  测试使用chariot自带的thoughput脚本,由于连接速度较高,单位计数时间太短,因此将脚本参数filesize(定义测试中发送文件大小的字节数)从默认的1000改为10000,测试结果图如下:

  平均传输速度达104.032Mbps,已经超过了百兆以太网的理论传输速率。
  USB连接线应用模式
  除了较高的连接速度,一根USB连接线可以取代两块网卡和一根网线,其方便易于携带的特点为移动计算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由于现在几乎所有主板都带有USB接口,所以你基本不用担心无法联网的情况。如果你不熟悉网络的设置或觉得经常设置各项网络参数比较麻烦而且联机的目的主要在于共享文件,你可以使用"USB Super Link Adapter"的安装方式,省去大量的设置过程。如果你有更高级的联网需要,采用虚拟网卡方式进行USB联机,可以完成全部的网络功能。
  下面,让我们看看使用HE110A可以做些什么:
  1、双机互联
  这是最常见的情况。用HE110A连接两台机器安装相应驱动即可。根据连机目的的不同可以选择两种连接方式。具体连接设置步骤见上文。
  2、接入现有网络并实现Internet连接共享
  如果你需要将一台机器临时加入一个现有网络而又没有空闲的网络接口,HE110A是很好的选择。只要将临时需加入的机器和网络中任意一台机器的USB接口相连,用虚拟网卡模式进行安装,在虚拟网卡与原网卡之间做桥接即可。如果原网络可以上互联网,只需将新加入的终端网关设为局域网的网关就也可以上网。
  在WINXP下对两块网卡做桥接可以在"网络连接"里同时选中两块网卡,点右键选择在弹出菜单中选"桥接"。然后会在网络连接里生成网桥的图标。
  3、多机互联
  由于一般每台机器都至少有两个USB接口,如果你有两根以上的HE110A就可以进行三机乃至多机两两连接在一起。互联设置与与单机接入现有网络类似。
  4、利用USB HUB组网
  如果你有USB HUB和多根HE110A线缆,你也可以用它们构建星形互联网络,用USB连接线把各台机器接入在USB HUB上。
  结论
  HE110A利用USB 2.0接口为我们提供了更高速的连网方式,更重要的是,USB接口的普及使用我们免除了在联网时经常找不到空闲网络接口的烦恼,即使你的机器上没有USB 2.0接口,使用USB1.0接口虽然速度上会有损失,但同样可以享受方便联网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