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最多接入多少个设备

楼主(2011-10-26):
RT

网友A:
有1分2,1分3,1分4的USB HUB(USB分线器),另外有带电源和不带电源的分类。

如果你的主板供电不好的情况下,或者是使用USB的设备比较多时,需要注意1分3以上的USB HUB最好买带外接电源的,以提高供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