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关于USB接口的技术问答

楼主(2011-10-26):
由于速度快、成本低,USB接口已经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各

种领域,USB设备也层出不穷。本文旨在进一步深入探讨USB相关技术及其

应用,特别是USB网络连接技术,正是时下最炙手可热的话题,看过下文之

后相信您会从中有所感悟。(本文中除特别注明外均为USB1.0标准)

  Q:USB适用于哪些领域呢?

  A:USB在三个快速发展的领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数码图像、电

脑电话、网络游戏,它使个人电脑在以上这些新兴领域中可以更稳定、更

广泛地和外部设备同时工作。USB开创了数据输入技术的新时代,使输入

设备的使用变得轻松自如,比如现在的“力反馈摇杆”等等都是诞生在

USB的基础上。USB当然还可以适用于其他多种高速数据传输领域,比如

扫描仪、打印机、以太网、DSL、ISDN甚至卫星通讯。

  Q: USB的出现对电脑硬件的价格有影响吗?

  A:USB 将会成为未来PC电脑的一种标准配置,就好像操作系统和其

他系统软件一样与生俱来,这并不会影响整台电脑的价格。我们不需要单

独去购买USB的板卡且它可以独立供电,这样使用USB就会比使用其他输入

接口更加可靠,而且USB的热插拔、即插即用技术也可以给使用者带来很多

方便。它还有分离使用外部设备的作用,从这些意义上来讲USB的出现使整

套电脑的价格下降了。

  Q:我一个USB接口最多可以连接多少设备?

  A:从理论上来讲,你可以同时连接127个USB设备,并且这些设备可

以同时工作。但实际上因为某些设备会占用USB的带宽造成了实际上能同时

工作的USB设备数目小于理论的数目,但是PCI接口的USB卡可以提供另外

独立的USB总线,这样也可以解决因设备太多而带宽不足的问题。

  Q:哪一个速度更快呢,USB、串口、并口、SCSI还是1394?

  A:这个还得取决于外设的本身的速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使

USB键盘打字不会比你使用PS/2键盘的速度快许多,这是因为你打字的速

度是取决于你手指打击键盘的速度,而不是键盘和电脑连接的传输速度。

同样类似的如打印机、扫描仪这些设备在USB接口下面工作的速度可能比工

作在并口的速度快一些,但仅局限于开始的一小段时间。USB的优势更多的

体现在另一方面,这就是:USB使外围设备的安装变得非常简单,这才是

USB目前真正的优势。

  Q: 我如何让工作在串口、并口、PS/2接口的设备工作在USB接口上面

呢?

  A:这些设备发出的完全是不同的电子信号,所以不能让这些设备直接

工作在USB接口上面。但是现在许多厂商设计出了多种的转接适配器,可以

把串口、并口、PS/2等接口设备信号转换成USB可以读出的信号。现在还

有一些外设支持多种连接方式,因此它可以通过特殊的插卡来实现与USB或

另一接口的连接,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插卡是不完成信号翻译工作的,所以

千万不要将其他外设通过这个卡实现与电脑USB接口的连接,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

  Q8:那么USB和IEEE1394比起来速度如何?

  答:这两个总线接口的外型非常相似,但是它们却具有不同的带宽和

费用。1394的传输速度非常快但是由于其特别复杂的协议和信号传送率导

致它的价格也十分的昂贵,配以1394接口最好的硬件设备是硬盘、高质量

的视频硬件和其他高带宽的设备。而USB则适用于中低带宽的设备例如声音

处理、扫描仪、打印机、键盘鼠标。

  USB和1394都是非常出色的新技术,并且USB和1394极有可能成为未来

两大并存的接口,一个连接高速设备,速度快但价格贵;一个连接中低速

设备,速度相对较慢,但价格便宜。

  Q:我能在Windows NT或者Windows 2000下面使用USB设备吗?

  A:Windows NT 3.5和4.0包括安装了各种补丁的版本都不支持USB设

备,但是Windows 2000能够很好地支持USB 设备。

  Q:为什么我不能使用长度超过5米的USB连接线?

  A:这是由USB的电子设计决定的。USB在设计的时候为了控制USB数据

传输线的电磁传播距离将USB连线长度设计为4米左右,这个长度充分考虑

了桌面电脑系统的特点,是非常合理且可以接受的。

  Q:我如何用USB连接线连接两台电脑?

  A:你需要一种特殊的USB外设,通常我们叫做USB连接桥(即USB到

USB连接器)。如果你使用USB设备连接线将两台电脑连接这样是无法工作

的,这是由USB的设计决定的,每个USB的系统有且只能有一个主机,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电缆线直接连接两台电脑的USB接口实现通信的原因。

 Q:这就意味着我不能直接用电缆将两台电脑的USB接口直接接通进行

联机?

  A:非常正确。如果你直接使用电缆连接线将两台电脑USB接口连接,

这会造成两台电脑的供电系统短路,后果不可预料,如果你使用高级系统

有短路保护功能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使用普通的系统那么很有可

能一台或者两台电脑都受到毁灭性的伤害,甚至有可能造成火灾。所以如

果要使用USB连机一定要用专门的连接线。

  Q: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制造并出售这种直接连接USB的电缆?我应该使

用哪种连接线连接USB设备呢?

  A:这是因为有许多销售连接线的小商家认为USB接口就和并口、串口

差不多,只是速度快了,并且USB连接线和串口、并口一样有着各种各样

的连接方案,于是就制造出一些不合标准的USB连接线。它们是完全错误的

,USB的连接线只有一种标准就是A到B(即PC到USB设备) 连接线,不同

的只是连接线的长度而已。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USB设备制造厂商生产一些

不标准的USB设备,这些设备使用专用的USB连接线。标准的USB连接线只

有一种,决不会像串口、并口等等有着多种连接线。

  Q: 如果我想通过USB接口来连接电脑并组建网络,我应该如何做?

  A:如果只是一两台机器,你可以通过USB连接桥和USB集线器来完成

,目前这两种设备市场上都有售。但是毕竟USB接口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设

计成为局域网接口,所以如果你真正要组建大型局域网,我建议你还是使

用专门的网络设备,比如以太网。

  Q:有没有办法让两台电脑共享USB打印机或者其他的一些USB设备?

  A:目前最简单的最好的方案就是直接把USB打印机连接到你想用的电

脑上,USB最大的特点就是支持热插拔――即插即用。

  Q:有办法把USB设备连接到网络上面吗,类似网络打印机?

  A:要这样做,你必须要有USB到以太网的转接器,不过目前还没有这

种设备问世。

网友A:
好东西,又了解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