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开关电源,用FR-1的板材行吗

楼主(2011-10-26):
FR-1是阻燃的,是否可以用来做开关电源板?这个开关电源220V转24V/5A的

以前用CEM-1,现在为了降低成本啊,选用FR-1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问题不大

网友B:
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质量风险你可接受!

网友C:
伟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不是做电源这行的,请教一下,
您说的质量风险是指的什么?

网友B:
主要是产品的生产不良率和市场不良率。
因为FR-1主要是纸基的,吸湿性、温升导致的形变及绝缘性等指标都较差,正常情况下应该问题不大,在特殊条件下如高温,高湿条件下,可能就会出一些问题,但也不是绝对的。如SHARP有的型号电视用电源的就是FR-1的板材。

网友D:
可以的!因为想你这种标准的电源一般是不会用在比较特殊的环境中的,所以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