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ance demo edition 不能放置多余60个元器件,如何解决?

楼主(2011-10-26):
请熟悉allergo candance高手解决!谢谢

网友A:
找**,我记得我在PCB版块上放过**文件的。

楼主:
版主,按步骤按照,运行orcad163.exe时报错!装了第四次了,系统为win7,与系统是否有关呢?

网友A:
估计是因为win7 的管理权限问题,软件没法支持。

楼主:
第五次,断掉网络,从安全模式中运行orcad163.exe,结果更加糟糕的是PCB editor也没有license!可能要换个系统,然后再次安装!请问那位用户是win7旗舰版成功安装的?

网友B:
换我电脑买回来就重装XP系统,即使win7不格掉,也要装双系统。

网友C:
想办法**,或者弄个正版的。

网友D:
试试用管理员身份,pspise就得用管理员身份运行才能用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用换成XP系统,成功安装,而且带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