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有时候不正常

楼主(2011-10-26):
两台从机,和主机距离大概10米左右,没有加120欧姆匹配电阻,大部分时间都是能通信上的,但有时候会出现通信不上的现象,而且有时候会持续出现,两台从机都会出现。从机加了光耦隔离,主机没有,485芯片的A、B管脚应该反了,导致上下拉反了,但同时反的应该对通信影响不大的。电路原理图如下图:local]1[/local]

网友A:
“没有加120欧姆匹配电阻”,还是按规矩行事比较靠谱。

网友B:
终端电阻必须加,AB线和偏置也要正确。

楼主:
因为就两台从机,而且距离这么近,所以没有加。必须要加吗?为什么?
AB线和偏置是不是对应的AB位置和上下拉?以前单对单的时候没有问题的。

楼主:
不过以前没有加光耦,还有收发控制管脚下拉好还是上拉好?

楼主:
回复里怎么加图片呀?

楼主:
有的人说不要上下拉是做什么?

网友C:
不要太多考虑硬件。我做过485,基本上是软件问题,比如时序考虑不周全,收发数据缓冲区设置问题等。

网友B:
10米的距离不算近了,终端电阻是为了抑制信号的反射,只要总线长度大于信号波长就需要加,当然,楼主的问题与软件相关也是有可能的,但硬件设计也要规范。

楼主:
软件确实有问题,改了之后在实验室没有出现通信不上的现象。
但是有时候收到的数据会多出几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D:
测一下时序吧。。。

网友B:
多出数据肯定是软件问题。

楼主:
和硬件没有关系吗?
为什么?
如果软件大致和哪方面有关系?

网友E:
按规矩办事比较可靠,出错也有找毛病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