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越来越亲民了

楼主(2011-10-26):
pic32又出了二十八引脚的芯片了
不知道会不会出5v的芯片,
因为mips是软核授权,不知道会不会有带dsp指令的pic32芯片,这样就不用在芯片间转来转去了

网友A:
期待价格能更低一点

网友B:
5V的可能不是太大

网友C:
pic32又出了二十八引脚的芯片了
不知道会不会出5v的芯片,
因为mips是软核授权,不知道会不会有带dsp指令的pic32芯片,这样就不用在芯片间转来转去了
引用 楼主:

只要有需求,我觉得PIC32出5v的芯片并非没有可能,关键看竞争的态势和microchip的资源是否够。

另外,带dsp指令的pic32芯片应该也有出的必要和可能。毕竟现在推出或即将推出CortexM4的芯片厂家越来越多:Freescale、NXP、ST、Atmel,microchip即使要出带dsp指令的pic32芯片,也还是晚了。

相对而言,pic32出二十八引脚的芯片 就属于小的动作了

网友D:
LS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