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入门》刚刚找到的,给想看的人

楼主(2011-10-26):
现在电脑系统连接外围设备的接口并无统一的标准,如键盘用PS/2接口,连接打印机要用
25针的并行接口,鼠标则要用串行或PS/2接口。USB则将这些不同的接口统一起来,使用一
个4针插头作为标准插头。通过这个标准插头,采用菊花链形式可以把所有的外设连接起
来,并且不会损失带宽。
   USB规范中将USB分为五个部份:控制器、控制器驱动程序、 USB芯片驱动程序、
USB 设备以及针对不同USB设备的客户驱动程序。
  根据设备对系统资源需求的不同,在 USB规范中规定了四种不同的数据传输方式:
  等时传输方式(Isochronous)、中断传输方式(Interrupt)、控制传输方式(Control)和
批(Bulk)传输方式,这些传输方式各有特点,分别用于不同的场所。
  USB需要主机硬件、操作系统和外设三个方面的支持才能工作。目前主板一般都采用支
持USB功能的控制芯片组,而且也安装了USB接口插座。Windows98操作系统内置了对 USB功
能的支持(但WindowsNT尚不支持USB)。目前已经有数字照相机、数字音箱、数字游戏杆、
打印机、扫描仪、键盘、鼠标等很多USB外设问世。
  随着大量的支持USB的个人电脑的普及以及Windows98的广泛应用,USB逐步成为PC机的
一个标准接口已经是大势所趋。最新推出的PC机几乎100%支持USB,另一方面使用USB接口
的设备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USB是英文Universal Serial Bus的缩写,中文含义是“通用串行总线”。它不是一
种新的总线标准,而是应用在PC领域的新型接口技术。早在1995年,就已经有PC带有USB接
口了,但由于缺乏软件及硬件设备的支持,这些PC机的USB口都是闲置未用的。1997年,微
软在WIN95OSR2(WIN97)中开始以外挂模块的形式提供对USB的支持, 1998年后随着微软
在Windows98中内置了对USB接口的支持模块,加上 USB设备的日渐增多, USB逐步走进了
实用阶段。
USB的历史及发展

  在谈论USB技术之前,不妨让我们来看看外设接口技术的发展历程。多年来个人计算机
的串口与并口的功能和结构并没有什么变化。串口的出现是在1980年前后,数据传输率是
115kbps~230kbps,串口一般用来连接鼠标和外置Modem;并口的数据传输率比串口快8
倍,标准并口的数据传输率为1Mbps,一般用来连接打印机、扫描仪等。原则上每一个外设
必须插在一个接口上,如果所有的接口均被用上了就只能通过添加插卡来追加接口了。串
并口不仅速度有限,而且在使用上很不方便。
  1994年,Intel、Compaq、 Digital、IBM、Microsoft、NEC、Northern Telecom等七
家世界著名的计算机和通讯公司成立了USB论坛,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形成了统一的意见,于
1995年11月正式制定了USB0.9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规范,1997年开始
有真正符合USB技术标准的外设出现。USB1.1是目前推出的在支持 USB的计算机与外设上
普遍采用的标准。1999年初在Intel的开发者论坛大会上,与会者介绍了 USB2.0规范,该
规范的支持者除了原有的Compaq、Intel、Microsoft和NEC四个成员外,还有惠普、朗讯和
飞利浦三个新成员。USB2.0向下兼容USB1.1,数据的传输率将达到120Mbps~ 240Mbps,
还支持宽带宽数字摄像设备及下一代扫描仪、打印机及存储设备。
  目前普遍采用的USB1.1主要应用在中低速外部设备上,它提供的传输速度有低速1.
5Mbps和全速 12Mbps两种,低速的USB带宽(1.5Mbps)支持低速设备,例如显示器、调制
解调器、键盘、鼠标、扫描仪、打印机、光驱、磁带机、软驱等。全速的USB带宽
(12Mbps)将支持大范围的多媒体设备。
  继USB之后,另一种称为FIREWIRE(即IEEE 1394)的接口技术正在从实验室步入市场领
域,这种新型的接口比USB功能更为强大而且性能稳定。
  IEEE 1394也是一种高效的串行接口标准。IEEE 1394可以在一个端口上连接多达63个
设备,设备间采用树形或菊花链拓扑结构。IEEE 1394标准定义了两种总线模式,即:
Backplane模式和Cable模式。其中Backplane模式支持 12.5、25、50Mbps的传输速率;
Cable模式支持100、200、400Mbps的传输速率。目前正在开发 1Gbps的版本。
  现在,支持USB的PC及外设越来越多,在软件上USB也已成为 Windows98的一个关键部
件,并很快在WindowsCE和Windows2000中得到支持。Apple的操作平台早已提供对USB的支
持,预计今后Sun和Digital的平台也将会提供对这一技术的支持。
USB的特点及应用

  USB之所以能得到广泛支持和快速普及,是因为它具备下列的很多特点:
  1.使用方便
  使用USB接口可以连接多个不同的设备,支持热插拔,在软件方面,为USB设计的驱动
程序和应用软件可以自动启动,无需用户干预。 USB设备也不涉及IRQ冲突等问题,它单独
使用自己的保留中断,不会同其它设备争用PC机有限的资源,为用户省去了硬件配置的烦
恼。USB设备能真正做到“即插即用”。
  2.速度加快
  快速性能是USB技术的突出特点之一。USB接口的最高传输率目前可达12Mb/s,比串口
快了整整100倍,比并口也快了十多倍。今后USB的速度还将会提高到100Mb/s以上。
  3.连接灵活
  USB接口支持多个不同设备的串列连接,一个USB口理论上可以连接127个USB设备。连
接的方式也十分灵活,既可以使用串行连接,也可以使用中枢转接头 (Hub),把多个设备
连接在一起,再同PC机的USB口相接。在USB方式下,所有的外设都在机箱外连接,不必打
开机箱;允许外设热插拔,而不必关闭主机电源。USB采用“级联”方式,即每个 USB设备
用一个USB插头连接到一个外设的USB插座上,而其本身又提供一个USB插座供下一个 USB外
设连接用。通过这种类似菊花链式的连接,一个USB控制器可以连接多达127个外设,而每
个外设间距离(线缆长度)可达5米。USB还能智能识别USB链上外围设备的接入或拆卸。
   4.独立供电
  普通使用串口、并口的设备都需要单独的供电系统,而USB设备则不需要,因为USB接
口提供了内置电源。USB电源能向低压设备提供5V的电源,因此新的设备就不需要专门的交

楼主:
流电源了,从而降低了这些设备的成本并提高了性价比。
  5.支持多媒体
   USB提供了对电话的两路数据支持,USB可支持异步以及等时数据传输,使电话可与PC
集成,共享语音邮件及其它特性。USB还具有高保真音频。由于USB音频信息生成于计算机
外,因而减少了电子噪音干扰声音质量的机会,从而使音频系统具有更高的保真度。
  6.USB存在的问题
  尽管在理论上,USB可以实现高达127个设备的串列连接,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也许串
联3到4个设备就可能导致一些设备失效。而且大多数USB产品,只有一个输入口,根本无法
再连接下一个USB设备。另外,尽管USB本身可以提供500mA的电流,但一旦碰到高电耗的设
备,就会导致供电不足。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使用USBHub,但Hub的价格目前还太贵了
点。
  USB的应用
  到目前为止,USB已经在PC机的多种外设上得到应用,包括扫描仪、数码相机、数码摄
像机、音频系统、显示器、输入设备等等。
  扫描仪和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是从USB中最早获益的产品。传统的扫描仪,在执行扫
描操作之前,用户必须先启动图像处理软件和扫描驱动软件,然后通过软件操作扫描仪。
而USB扫描仪则不同,用户只需放好要扫描的图文,按一下扫描仪的按钮,屏幕上会自动弹
出扫描仪驱动软件和图像处理软件,并实时监视扫描的过程。USB数码相机、摄像机更得益
于USB的高速数据传输能力,使大容量的图像文件传输在短时间内即可完成。
  USB在音频系统应用的代表产品是微软公司推出的 Microsoft DigitalSound System80
(微软数字声音系统80)。使用这个系统,可以把数字音频信号传送到音箱,不再需要声卡
进行数模转换,音质也较以前有一定的提高。USB技术在输入设备上的应用很成功,USB键
盘、鼠标器以及游戏杆都表现得极为稳定,很少出现问题。
  早在1997年,市场上就已经出现了具备USB接口的显示器,为PC机提供附加的USB口。
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PC机外设都是桌面设备,同显示器连接要比同主机连接更方便、简
单。目前市场上出现的USB设备还有USB Modem、Iomega的USB ZIP驱动器以及eTek的USB PC
网卡等等。
  对于笔记本电脑来说,使用USB接口的意义更加重大,通用的USB接口不仅使笔记本电
脑对外的连接变得方便,更可以使笔记本电脑生产厂商不再需要为不同配件在主板上安置
不同的接口,这使主板的线路、组件的数量以及复杂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减,从而使系
统运行中的散热问题得到了改善。也将促进更高主频的处理器可以迅速应用在移动计算机
中,使笔记本电脑与桌面PC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USB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一些业界人士甚至预测,未来的PC将是一个密封设备,所有外设
都将通过USB或其他外部接口连接。
 uu12288 USB(Universal Serial Bus)的中文名叫“通用串行总线”。这是近两年在 PC
领域广为应用的新型接口技术。理论上讲,USB技术由三部份组成:具备 USB接口的PC系
统、能够支持USB的系统软件和使用USB接口的设备。1997年,微软推出Win95、Win97后,
USB进入实用阶段,但由于这个版本对USB的支持属于外挂式模块,因此直到Win 98推出
后,USB接口的支持模块才真正日趋成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Win98成了USB技术发展
和应用的“催生婆”。由于安装简单,使用方便,据Dataquest公司统计结果显示,仅去年
全球已有1000万台 USB设备售出,预计这个数字到今年会增加到5000万台,而到2000年这
个数字可达近1亿台。 uu12288 一、USB HUB的连接方法 uu12288 目前新型的主板一般
只有两个内建的USB接口(图1),要连接4个以上的 USB设备就必须加装USB HUB(图2),通过
USB HUB来扩充USB 接口数量。大家对 HUB并不陌生,前边加上个USB,功能与传统的产品
完全一样,只不过属于某个领域内的固有集线器了。USB HUB可以连接USB设备,同时也可
以串接另外一个 USB HUB。但是USB HUB连续串接时不能超过三个。从规格上来分析,通
过 USB最多可以连接127个设备,这个数字其实也只是理论上的,谁又会在一台电脑上同时
连接超过一百个以上周边装置(又能装些什么呢)。因此,USB HUB的安装也比较“傻瓜
式”。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启动主板上的USB接口。检查在 CMOS SETUP中的USB选项,如果被
Disabled掉了,请将此选项改成Enabled,存盘后重新进入Windows便可找到USB控制器。一
般的HUB有一对二、一对四、一对五的三种类型。所谓一对二,就是通过原来的一个USB 接
口,扩充出两个USB 接口。说是一对二,但由于会占用原先的一个USB口,因此虽然扩充出
两个接口,但实质上只多出一个USB接口(见图3)。依此类推,一对四便可多出三个USB接
口 ,而一对五则可多出四个USB接口(接口越多HUB的价格当然也就越高,相对的耗电量也
会增加)。以一对四的USB HUB安装为例,这种USB HUB有1个输入接头和4个输出接头(见图
4)。输出接头与输入接头的样子不太一样,比较容易区分。同时,随HUB一般都会提供一条
连接USB装置的导线,在导线一端的接头是用来连接USB装置(或USB HUB)的输入端;相对
的,在导线另一端的接头则是用来与 USB HUB输出端连接的部份,依次对接安装就可以
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许多 USB设备本身其实已经具有USB HUB的功能。笔者曾经见过这
样一台新型的显示器(17英寸),其机壳背面有四个USB输出接头(当然,还有一个是USB输
入接头 ),很显然,这台显示器也可以担当一个USB HUB的责任了。还有一点就是电源,一
对二的USB HUB通常没有外接电源,而一对四的USB HUB则大部份附有电源适配器,不过一
对四的USB HUB不接电源也是可以工作的,只是每个接口只能供电约100mA左右,而一旦接
上电源适配器,则可提升至500mA左右。接不接电源主要取决于用户自身,我建议你在具体
安装时,将耗电量高者接于电脑上的USB 接口,将不需要电源仍可正常运作的低耗电量USB
设备,如鼠标、Modem等接往一对四的USB HUB。 uu12288 二、升级你的USB  uu12288
对于那些电脑主板没有内置USB接口的用户,并不等于你就不能使用 USB。用户可以通过购
买USB接口卡来升级自己的电脑,使之具备USB功能。现在市场上常常可见的USB卡都是PCI
卡,自带两个USB端口,你只要把这块卡插入主板的PCI插槽中,安装上随卡附送的驱动软
件就万事OK了。具体安装很简单,不用任何电源线和信号线,像安装显卡、声卡一样,只
要插上即可。目前,市面上提供USB卡的著名厂商大体有两家,一家是Entrega,另一家是
Belkin,质量都还可以。 uu12288 三、USB安装实例 uu12288 到目前为止,USB已经在
PC机的多种外设上得到应用,输出设备方面,包括扫描仪、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音频
系统、显示器等等。扫描仪、数码相机和数码摄像机是最早在USB技术上显山露水的高手。
这几种产品的迅速跟进主要还是得益于USB“一触即发”的高速数据传输能力,使大容量的
图像传输在短时间内即可完成。输入设备方面,USB键盘、鼠标器以及游戏杆都表现得极为
稳定,很少出现问题。另外,还有DSL的USB“猫”、Iomega的USB ZIP驱动器以及 eTek的
USB PC网卡等等。特别是,如今越来越多的笔记本电脑也武装上了USB接口,这并不是说笔
记本电脑可以从USB接口中获得多大的好处,关键在于那些经常在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之间
传输数据的用户,可以使用USB来节省大量的时间。下面以麦宝USB声卡为例介绍其连接安
装方法。 uu12288 打开包装,可以见到这块USB声卡的外观颇有些像鼠标。只不过与鼠标
不同,它屁股底下有两根连线,一根用来连接USB插座,而另一根则用来连接音箱。与所有
的USB设备一样,这种USB声卡的安装非常简单,只要将这块卡接入电脑上的USB接口,重新
启动电脑后,Win98就自动检测到了该设备,并自动安装了Win98中自带的驱动程序。由于
是USB设备,该卡同样也支持热插拔,不必关机便可进行安装。 uu12288 经试听,在
PII300/64M/ PC WORK4.1上,总体感觉音质和音效都还不错。但在一些支持A3D的游戏中,
与DIAMOND MX300等高档声卡相比较则明显不足,显然没有对此进行优化。同时,这块USB
声卡功放较低,也使其在整体档次上稍显不足。 uu12288 四、USB存在的问题 uu12288
以上介绍了USB的诸多妙处,当然USB也非尽善尽美。首先就是连接方面的问题。当你购买
了一款USB外设后,应该试着用一用主板上所有的USB接口。按以往的经验,有时将一个USB
外设插入到从未使用过的USB接口时会导致系统崩溃。另外,USB标准规定可以以菊花链的
形式将外部设备连接在一起,这就要求所有产品都应该有两个USB接口,但现在销售的许多
USB外设只有一个接口,使得其他USB产品无法串联到USB总线上。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讲到
的,现在有些USB的显示器可以提供4个端口的USB HUB功能,而且市场上现在也能够看到具
有USB HUB功能的键盘可以提供两个USB接口。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建议你节约使用USB
接口,如果让键盘、鼠标、手柄统统占据了本来为数不多的 USB接口,以后数字照相机、
扫描仪、摄像头等真正需要USB的设备就无从立足了,寄全部希望于HUB也不是上策,毕竟
要花不少银子哟。另一个问题就是 USB产品的供电问题。尽管USB总线能将我们从纠缠不清
的电缆线、信号线的桎梏中摆脱出来,但PC电脑上的USB接口往往不能提供4台以上USB外设
的电源供应。因此,当系统同时存在多个USB产品时,有必要考虑外加一个可供电的USB集
线器。USB(Universal Serial Bus)接口(外观如图3)的提出是基于采用通用连接技术,实
现外设的简单快速连接,达到方 便用户、降低成本、扩展PC机连接外设的范围的目的。目
前PC中似乎每个设备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连接设备。外设接口的规格不一、有限的接口数
量,已无法满足众多外设连接的迫切需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提供设备的共享接口
来解决个人计算机与周边设备 的通用连接。 uu12288 USB技术应用是计算机外设连接技
术的重大变革。现在USB接口标准属于中低速的界面传输,面向家庭与小型办公领域的中低
速设备。比如键盘、鼠标、游戏杆、 显示器、数字音箱、数字相机以及Modem等,目的是
在统一的USB接口上实现中低速外设的通用连接。PC主机上只需要一个USB端口,其他的连
接可以通过USB接口和USB集线器在桌面上完成。USB系统由USB主机(HOST)、集线器
(HUB)、连接电缆、USB外设组成。下一代的USB接口, 数据传输率将提高到120Mbps~
240Mbps,并支持宽带宽数字摄像设备及新型扫描仪、打印机及存储设备。 虽然早在1997
年,Intel 440 LX芯片组就提供了USB功能,但由于当时支持USB的设备极少,这一技术并
没有引起用户过多的关注。时至今天,支持USB的设备数量已经相当可观, USB接口的种种
优势正凸显出来,在PC99规范中,USB已经是个人电脑的标准设备之一。可以预见,以后的
主板上将没有PS/2、COM等规格不一的烦人的外设接口,取而代之的是数个USB接口,所有
的外设都通过这一接口连接。事实上,今年风靡一时的iMac已经先行一步,它的键盘、鼠
标都使用USB接口,非常前卫,不过,PC机用户也不用眼红,现在有大量的USB设备可供选
择,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时代前沿的产品吧。 USB音箱 uu12288 现在具有USB音箱生产
能力的厂家众多,较为有名的有J-S淇誉电子的“爵士” 音箱、漫步者、麦蓝。而目前市

楼主:
场上较为流行的有J-S的J6502和漫步者的USB1900T/ USB1000TC。 uu12288 漫步者的
R1900/R1000是典型的木质音箱,提供两路模拟信号输入接口,一个 USB数字信号输入接
口。除多了一个USB接口外,其它方面没有任何改变。在音箱后座多了一块USB控制电路
板,从形式上来看,就是把一块USB声卡从外部移到了音箱内部。 uu12288 淇誉电子的
J6502也是采用USB接口的塑料音箱,带有模拟信号输入接口。谈到塑料音箱,普通用户有
一种误解,认为木质音箱就一定比塑料音箱声音质量更高。以前这种想法也许正确,但随
着塑料材料的不断改进,其密度可以设计到合乎声学要求的程度,在一些不是很专业的场
合,塑料音箱已开始崭露头角。最重要的是,塑料音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具有个性的外观
(大家很少看到外形多样的木质音箱吧),与整个计算机及外设达到和谐的统一,国外的
多媒体音箱大多采用塑料音箱也正是这个道理。从声音表现来看,J6502的中高音细致逼
真,低音效果尚可,但其震撼力度不够,不过,对于放在电脑桌上的多媒体音箱来说,其
音质表现完全能够满足用户要求。 USB声卡 uu12288 现在流行的A3D和EAX环境音效技术
及64位DLS波表让用户非常满意,而厂商针对声卡发挥想象的空间却越来越小了。不过,
USB的流行让一些挖空心思找卖点的厂商嗅到了吸引用户的香味。USB声卡的出现就是这些
厂商的杰作。 uu12288 USB声卡可满足那些已经买了传统的模拟音箱但又想体味数字音频
技术的用户的味口。由于采用USB接口,USB声卡就成为外置式设备。USB声卡的发声原理很
简单:从USB接口获取数字音频,经过USB声卡的D/A(数/模)转换输出到传统音箱上。
 uu12288 与传统声卡相比,USB声卡具有以下优点:(1)信号的来源不同。传统声卡的
信号来源于数字音频文件、CD-ROM音频或其它模拟音频信号,而USB声卡信号则来源于USB
接口的数字音频信号。(2)输出到音箱的模拟信号受到的电磁干扰更小。 USB声卡外置于
计算机机箱外,声卡和音箱的距离更近,模拟音频信号受到的电磁干扰更小,当然它的音
质会更好。? USB声卡安装更为方便简单,不必再打开机箱,说到底, USB声卡与传统声卡
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接口形式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只不过是为了顺应USB设备的大
潮流,性能上并未有突破。 uu12288 笔者有一个麦蓝公司的USB声卡,外形看起来像一个
USB鼠标,只是多了一条接到音箱的音频线。不过,要让USB声卡正常工作,Windows里“控
制面板”/“多媒体” /“CD音乐”的“数字音频”必须设置成工作状态,否则,放CD/
VCD时可能不会发音。打开USB声卡的外壳后,可以看到USB声卡布局是非常简洁的,只有一
颗D/A(数/模转换 )芯片,由大名鼎鼎的Philips生产,其它的都是一些电容、电阻。现在
有几家公司可以生产这种D/A音频芯片,而Philips的几款芯片占据了市场的主流,分别是
UDA1321、 UDA1325、UDA1331、UDA1335,其芯片的详细资料可到
target=_blank>http://www_eu2.semiconductors.com/handbook/chapter_1955.htm网
站上看到。
uu12288 笔者认为USB声卡由于安装简单,将从传统声卡的市场份额中分得一杯羹,但传统
的声卡技术成熟,接口亦较为丰富,如MIC,JOYSTICK接口等,估计还将继续统治声卡市场
较长时间。 USB打印机 uu12288 带有USB接口的打印机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方便地连接PC
机、Macintosh和 iMac,而不必担心接口类型问题。 uu12288 EPSON(爱普生)公司是老牌
的打印机生产商,USB技术的推广也不落人后, USB接口几乎成为该公司打印机的标准配
置。EPSON STYLUS PHOTO 750就是一款带 USB接口的优秀的喷墨打印机。PHOTO 750采用
EPSON独有的微压电打印技术(Micro Piezo),可以实现最小为6微微升墨滴(1微微升=1
10-12升)打印,这时墨滴的直径仅仅为头发的1/4,肉眼几乎无法分别。为了保障打印
速度,PHOTO 750使用了智能墨滴变换技术,自动调整墨滴大小,在高浓度区采用大墨滴,
同时还采用双向打印和增加喷嘴提高打印速度。 uu12288 由于打印机的速度瓶颈并不在
电脑向打印机传输数据部份,所以使用USB接口给它带来的速度提升并不大。它的USB接口
应该说是锦上添花的一项功能。 USB扫描仪 uu12288 USB相对于其它传统接口来说,其快
速数据传输能力和安装简单的和谐平衡在扫描仪上体现得最为充份。传统SCSI接口的扫描
仪安装极为麻烦,并且对电脑的要求苛刻,必须带有SCSI接口,并行口传输数据又显得实
在太慢。USB接口可以从速度及安装的简易性两方面满足用户要求。现在的主流扫描仪厂商
都开始生产USB扫描仪,如HP的 Scanjet 5200C,Acer的Acerscan 310U,TARGA的TS12MU。
 uu12288 TARGA推出的这款USB扫描仪具有透明外壳,它可扫描的最大尺寸是A4尺寸,光
学解析度是6001200dpi。这款机器的主要优点在于以下方面:(1)USB接口可以有效地提
升数据传输速度。(2)无外置电源设计,由于采用了CIS技术,耗电量只有2W,适合出差
人士。(3)采用了超薄超轻设计,绿色透明式外形设计,外形悦目。 uu12288 TS12MU扫
描仪充份体现了未来扫描仪的发展方向。 USB摄像头 uu12288 目前,摄像头的成像质量
还不能同数码相机相提并论,最主要的是,图像传输速度较慢,这也是摄像头迟迟不能得
到广泛应用的原因。早期的摄像头是通过并行口或串行口与计算机相联,数据传输速度极
慢,最糟糕的是它还得从键盘或鼠标口获取电源(+5V)(笔者曾经使用过一款手写笔,
连接+5V电源的复杂程度让我这个动手能力并不差的DIY迷也大动肝火)。录像情况自然是
惨不忍睹,丢帧现象严重,好像总要对主人的动作来个不合时宜的定格。 uu12288 摄像
头厂商都注意到了这个致命的缺点,纷纷投入研发力量改进自己的产品。不过,在USB接口
成为流行总线以前,他们取得的成绩并不大,“不合时宜的定格”还是在几乎所有的摄像
头产品中存在。1998年以后,Creative、Logitech、NEC等厂商推出的摄像头产品都是USB
接口,同传统的其它接口摄像头相比,USB接口的摄像头优势明显:支持热插拔,传输数据
的速度更快,因为传输速率的提高,图像的分辨率也可以做得更高一些,图像质量的提高
也成为可能。 uu12288 现在市场上有一款“精通二号”的摄像头,成像质量不错,还带
有数码相机拍照功能,具体的性能测试情况可见《电脑报》上的“谁的慧眼更亮”一文。
USB键盘、鼠标 uu12288 键盘和鼠标算得上是从USB得益最少的设备,目前也没有什么必
要使用USB接口,因为现在的主板都提供了键盘和鼠标专用的PS/2口。不过USB终会取代PS
/2口,抢先感受一下新产品也不错。 uu12288 微软的新款人体工程学键盘就采用了USB
接口,兼容PC和iMac,无论外型、手感都无可挑剔,不过在DOS系统下就不能使用了。由于
USB接口的键盘没有什么出奇的优势,所以也有公司为它增加了一点功能,Cherry制造的
USB键盘内建4个USB接口的Hub,可以连接4个低功率的USB设备,如鼠标,飞行摇杆等。
uu12288 罗技应该算是鼠标厂商中的老大了。使用USB接口的银貂和旋貂是罗技公司的骄
傲,这两款鼠标都提供了一个USB转PS/2的转接头,主板不支持USB的用户也可以使用。深
灰色的旋貂显得比较纤细,线条优美,双按键加一个滚轮,左手型用户也适用。采用人体
工程学设计的银貂适合右手型用户,多提供了一个按键,位于大拇指下,比普通三键鼠标
更合理。在使用了罗技鼠标后,笔者觉得手感、灵敏度、精确度都很好,唯一的不足是银
貂可能是按西方人的手型设计,对笔者来说,稍微大了一点。这两款鼠标的所有按键都可
以自定义,每个按键有超过50种功能可以选择,通过罗技的MouseWare控制中心软件可以对
鼠标属性进行调整,功能强大。USB鼠标和PS/2鼠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热插拔的机会也
比较少,但罗技银貂和旋貂同时提供USB和PS/2口,比单一接口有更多选择。 USB显示器
 uu12288 现在的USB显示器并不像USB音箱那样真正通过USB总线传输数字信号,它还是要
使用显卡,所以它只能算作“带USB功能的显示器”。 uu12288 LG795FT Plus就是这样一
款显示器,通过USB接口,用户可以使用软件方式调整一些显示器属性,包括屏幕大小、屏
幕位置、失真、色彩等,而不必使用OSD菜单。使用时,只要选中显示属性的USB显示器
项,就可以用鼠标拖动滑动条,对大多数原本需要通过OSD菜单调整的功能进行设置,非常
简单。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内建了一台4口的 USB Hub(集成器),可以为你节约一笔开支。笔
者认为现阶段的USB显示器还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795FT Plus内建的Hub显然比提供的
USB功能更诱人。 USB Modem  uu12288 简单地说,Modem的作用就是将电脑的数字信号调
制为能在电话线上传输的模拟信号,USB Modem也是如此,但它的结构要比普通外置式
Modem简单得多。 uu12288 笔者曾试用过联宝的“小黑猫”56K USB Modem,从外型上
看,这款Modem通体黑色,非常小巧,只有一只鼠标大小,和常见的外置式56K Modem完全
两样。“小黑猫” 不需要外接电源,Modem的两端分别有一个USB接口和电话线接口。使用
中,USB Modem的表现还不错,连接速度一直稳定在52000bps,而且很少出现掉线的情况。
但是它的CPU占用率要比普通56K Modem高一些,特别是在打开网页的时候,CPU占用率约
在 50%左右。这款USB Modem没有Photo接口,不能接电话,也就是说如果用户不是使用一
条专门的电话线上网,就要将电话线头在电话和Modem之间换来换去,没有普通Modem方
便。 uu12288 因为USB Modem的价格和普通Modem相比要便宜,性价比较高,应该是目前
意义比较大的USB外设之一。 USB软驱 uu12288 3.5英寸USB软驱是国内较少见的外设之
一,实用性也并不强,毕竟绝大多数电脑都带有一个内置的软驱。VSTTech的3.5英寸软盘
驱动器最初是为iMac设计的,但它完全兼容PC机的3.5英寸盘,只要你的PC支持USB,就可
以将它当作普通软驱一样使用。这款软驱使用了和iMac一样的半透明外型,非常漂亮,并
且传输率提高到了500KB/s。 uu12288 ZIP驱动器在国内比较少见,但在欧美比较普及,
它使用专门的100MB或 250MB ZIP磁盘,容量、速度和可靠性都与3.5英寸软驱不可同日而
语。内置ZIP驱动器使用IDE接口,显然比USB接口更有优势,但它要求机箱中有一个

楼主:
3.5英
寸驱动器的空位,而多数品牌机并不具备这一条件,所以ZIP驱动器以外置式为主,接口包
括并行口、Ultra SCSI和USB。持续数据传输率分别为0.8MB/s 、2.4MB/s和1.2MB/s,
我们可以看到 SCSI接口的驱动器速度最快,但一块SCSI接口卡价值不菲,从性价比来说,
USB接口的 ZIP驱动器显然是最好的选择。新款Iomega ZIP USB驱动器的平均寻道时间为
29ms,容量 100MB,在数据移动方面作用极大。 USB网卡 uu12288 USB网卡的功能还比不
上我们常用的PCI网卡,价格也不便宜,不过它也是 USB家族的一员。USB网卡目前只能提
供10Mbps的局域网连接,而较大型的局域网现在都使用100Mbps连接,所以它比较适用于家
庭或小型办公室。目前USB网卡的价格都很高,甚至比100Mb PCI网卡更贵,对国内普通用
户来说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但对带有USB接口的笔记本电脑用户来说则很有用处。另外,
还有一种USB to USB对联器,它可以让两台计算机通过USB接口互相通信,比串口对联提供
更高的连接速度,和USB网卡比起来,笔者觉得它是一种更为实用的设备。 USB转接设备
uu12288 USB转接设备的种类很多,主要是提供USB接口与其它接口的转换功能,包括 USB
to ADB、USB to PS/2、USB to SCSI、USB to Serial、USB type A to B等等。这些转接
设备可以使其它非USB接口的外设接到USB口上使用,这些设备在今天看来还没有太多用
处,但有朝一日主板上只提供USB接口时,它们就有了用武之地了。现在比较实用的USB转
接设备主要有两种,其中之一是USB to PCI接口卡,它的功能是为不支持USB但支持PCI的
主板(如Intel 430TX等)提供两个USB接口;或者为只支持两个USB接口的主板(如Intel
440BX等)提供额外的两个USB接口,不过要占用一个PCI插槽。Keyspan的产品采用 OPTi的
芯片,CableMAX的产品采用VIA的芯片,它们都支持USB高速和低速连接,无跳线设计,自
动设置IRQ,用户只需要将卡插到PCI插槽并安装驱动软件就可以了。另一种实用的USB转接
设备是USB设备延长电缆。普通USB设备的联线距离被限制在1.8米之内,超出这一距离,
USB设备可能不能正常工作,而通过USB设备延长电缆可以把这一距离延长到5米。这种电缆
内置有ASIC芯片,用来缓冲输入和输出的USB数字信号,它就像一个单一端口的USB Hub一
样。这种电缆还可以集联工作,最多支持5条电缆串联,将USB设备和计算机之间的距离延
长到2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