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级问题--放大电路

楼主(2011-10-26):
同相比例运算放大电路,R=R1//Rf,为什么R不能直接连到正向输入端呢?

网友A:
re LZ:

这是个用于消除偏置电流影响的“平衡电阻”。若忽略偏置电流的话,可以将其取消(即直接输入到运放的正端)。

楼主:
楼上的兄弟,为什么要消除偏置电流?思路又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to 3L:

一般运放电路分析都是采用理想运放模型,其中一个假设条件就是正负输入点的阻抗无穷大(即无电流流入或流出)。但实际运放的输入端都必须有个微小电流作为偏置,这样就和理想条件相左。为消除这个偏置电流的影响,特串入此电阻。要注意的是,这里假设两个输入端的偏置电流都是相同的,即失调电流为零。

网友B:
运放电路性能优良的保障关键点就是对称之美,这种对称既有电路拓扑的对称,也有参数的对称,同相端与反向端的对外电阻相等或是接近,就是基于此!

网友A:
运放电路性能优良的保障关键点就是对称之美,这种对称既有电路拓扑的对称,也有参数的对称,同相端与反向端的对外电阻相等或是接近,就是基于此! ...
引用 网友B:

运放不是总对称的,特别是针对偏置电流非常小且失调电压较大的情形,此电阻基本没有意义。此外,作为高频或高速下使用的电流反馈型运放其天生就是不对称的。

楼主:
那R=R1//Rf这是怎么来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Vout = Ib2*Rf - Ib1*R*(1 + Rf/R1) ,又由于输入失调电流Ios = Ib1 - Ib2 ,所以当R = R1 // Rf时,Vout可以写成 Vout = (Ib2 - Ib1)*Rf = - Ios*Rf ,这样岂不是很好。。。

网友D:
8# caiys   1/R=1/R1+1/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