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使人进步:OS 多任务调度内核揭秘

楼主(2011-10-26):
mcu 上使用多任务OS 的争论曾经热火朝天,我也偶尔参与了一些探讨,现在还时不时还冒出几个关于 OS 的帖子。我想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个精简的调度内核,希望能给有心学习 os 的朋友对多任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虽然,严格地说,这个多任务调度内核算不上真正的 OS

网上各种多任务os 的源代码很多,但那些代码对于老鸟阅读理解都很费力,更不用说那些初学者。所以一个简洁易懂的代码更有意义,这也是我做这个多任务调度内核的想法。这个多任务调度内核非常简单,仅有几个函数,200行左右的纯 C代码,没有任何汇编程序,在 Turbo C 下运行。本打算在Borland C++ 5 下编写,不料 BC++ 竟然不支持16bit 源代码调试,所以改在 Turbo C 2.0 下编译。大部分学过 C 的人都会TC,而且 TC 短小精悍,不足之处是不支持鼠标。

什么是操作系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3%8D%E4%BD%9C%E7%B3%BB%E7%BB%9F

什么是多任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4%BB%BB%E5%8A%A1%E5%A4%84%E7%90%86)
多任务处理是指计算机同时运行多个程序的能力。多任务的一般方法是运行第一个程序的一段代码,保存工作环境;再运行第二个程序的一段代码,保存环境;……恢复第一个程序的工作环境,执行第一个程序的下一段代码……现代的多任务,每个程序的时间分配相对平均。

    多任务调度的概念上面说的十分清楚,但是,问题是如何?如何保存工作环境,再运行第二个程序的一段代码。什么机制能够切入到第一个程序中?是中断。对于大多数普通的 cpu,  中断是一个最有效手段来打断一个程序,获取程序的控制权,是实现多任务调度内核中的内核。

8086 DOS/BIOS 中断的介绍:
http://tol.bit.edu.cn/download/b4d300d1-49f3-42e5-9782-203fd518eaa5.pdf

    DOS 中的定时中断int 08,大约 55ms 中断一次,其中还调用了int 1C。这里我们不使用int 1C, 而是直接使用 int 08, 为了以后便于更改中断时间。

    8086 DOS/BIOS的中断与8051的中断不同,是向量中断,即cpu 从中断向量表中取出中断程序的地址,然后转到中断程序。对于定时中断 08,中断程序的地址存放在0000:0020 (绝对地址 00020, 通过改写中断向量,可以指向我们自己的中断程序。要改写中断向量,可以直接读写0000:0020,或者使用TC的函数setvectgetvect.

楼主:
首先定义一个寄存器结构

struct Registers
{
     unsigned int bp;
     unsigned int di;
     unsigned int si;
     unsigned int ds;
     unsigned int es;
     unsigned int dx;
     unsigned int ex;
     unsigned int bx;
     unsigned int ax;
     unsigned int ip;
     unsigned int cs;
     unsigned int flags;
};
这个寄存器结构是 TC 中断例程进入和退出 push/pop 所用到的寄存器。而下面的这个结构不用多说了。

struct Task
{
     unsigned int  sp;                断点的栈指针
     unsigned int  ss;                断点的栈段
     unsigned char*     stack;        当前任务的栈区
     int                sleepCounter;  sleep 计数器
     enum TaskState     state;     当前任务的状态
     int                ID;              当前任务的id
};

楼主:
重要的核心函数有下列4个:
CreateTask
RunTasks
Timer_Interrupt
SwitchTask

我分别一一解释,以便大家能理解。

int CreateTask(int id, TaskCallback task)
{
     struct Registers* r;
     if (taskIndex >= TASK_COUNT || taskIndex < 0)
         return 0;

     disable();
     tasks[taskIndex].ID = id;
     tasks[taskIndex].stack = malloc(TASK_STACK_SIZE);
     r = (struct Registers*) (tasks[taskIndex].stack + TASK_STACK_SIZE - sizeof(struct Registers));

     tasks[taskIndex].sp = FP_OFF((struct Registers far *) r);
     tasks[taskIndex].ss = FP_SEG((struct Registers far *) r);
     r->cs = FP_SEG(task);
     r->ip = FP_OFF(task);
     r->ds =_DS;
     r->es =_ES;
     r->flags = INTERRUPT_ENABLE;
     tasks[taskIndex].state = READY;
     taskIndex++;
     enable();
     return 1;
}

这个函数分配一段内存作为当前任务的stack, 由于8086 stack 自顶向下,所以任务寄存器环境指针 r 指向顶部。要被执行的任务地址task 放入 CS:IP 中,以后会由 iret 指令(中断返回) 弹出,去运行 task

楼主:
void interrupt RunTasks()
{
         disable(); 禁止中断
         taskIndex = 0;
         old_TimerInterrupt = getvect(TIMER_INTERRUPT_NUMBER);保存旧的中断向量
         setvect(TIMER_INTERRUPT_NUMBER, Timer_Interrupt);更改中断向量
         mainTask_ss = _SS; 保存主程序的堆栈。
         mainTask_sp = _SP;
         _SS = tasks[taskIndex].ss; 把任务栈设为 SS:SP
         _SP = tasks[taskIndex].sp;
         enable(); 允许中断
}

注意这个函数使用了
interrupt,表明这个函数是中断例程,但RunTasks通过普通调用而不是通过中断来执行。记得上面的CS:IP 中的内容么?是任务指针。使用了 interrupt 这个关键字后, RunTasks 将会pop bp ax 的寄存器,最后由 iret 弹出栈中的断点地址(现在已经是 task 的地址了)和状态寄存器,返回到断点处。

void interrupt Timer_Interrupt()
{
         (* old_TimerInterrupt)(); 执行原来的中断程序
         if (mainTaskRunning) { 判断中断断点的来源
                   mainTask_ss = _SS; 断点来自主程序
                   mainTask_sp = _SP;
         }
         else {
                   tasks[taskIndex].ss = _SS; 断点来自任务
                   tasks[taskIndex].sp = _SP;
                   if (tasks[taskIndex].state == RUNNING)
                            tasks[taskIndex].state = READY;
         }
         CheckSleepCounter(); 处理进入 sleep 状态任务的计数器

         if (FindNextTask() < 0) { 查找下一个就绪态的任务
                   mainTaskRunning = 1; 没有就绪的任务,则返回到主任务
                   _SS = mainTask_ss; 恢复主任务环境
                   _SP = mainTask_sp;
         }
         else {
                   mainTaskRunning = 0;
                   _SS = tasks[taskIndex].ss; 恢复任务环境
                   _SP = tasks[taskIndex].sp;
                   tasks[taskIndex].state = RUNNING; 运行任务
         }
}

这个定时中断函数是核心函数,任务的切换就是在这里完成。 在FindNextTask 这个函数里,如果加入优先级判断逻辑, 可以很容易地给这个调度器加入优先级。

另一个函数 SwitchTask Timer_Interrupt大同小异,用来在某个任务中出让 cpu, 切换到下一个就绪任务。

楼主:
源代码在此:

网友A:
刚刚在proteus上弄了一晚上51移植ucos

楼主这个明天看看:lol

网友B:
希望能在keil下运行,否则没人看的。

网友C:
楼主很努力, 强烈鼓励!
不过 51 移植 ucos, 这样玩太费力. 看的人也一样会很费力. 也没有什么实用性.
想玩 UCOS, 还是上 arm 级别的芯片吧

网友D:
希望能在keil下运行,否则没人看的。
引用 网友B:

谁爱看谁看....不要钱白给代码,已经很高尚了.

网友C:
作为教程, 这些代码的结构性好, 可读性不错. 值得看看

但是执行效率, 本人不敢恭维了, 感觉不大合适跑 51!

网友E:
KO使人落后

网友F:
条例清晰;挺好的

网友G:
首先定义一个寄存器结构

struct Registers
{
     unsigned int bp;
     unsigned int di;
     unsigned int si;
     unsigned int ds;
     unsigned int es;
     unsigned int dx;
     unsigned int ex;
...
引用 网友H:

怎么插入代码的,很整齐啊

网友I:
在 Turbo C 下运行

网友J:
教程贴都要支持。

网友K:
路子正,条例清晰,好贴要多顶~~~

网友L:
顶一个,记下来慢慢学习~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

这段程序主要是原理展示,用汇编可以极大的提高调度效率,但会失去可读性。对于移植到8051,我看就得使用汇编来实现调度,而且必须把任务栈放在内部RAM里,否则效率很低。8051内部RAM有限,而且不支持外部数据栈,从这两点上看,8051不是一个为 OS 准备的CPU平台。

网友M:
哈哈,PK真让人进步呀~~~学习了

网友C:
hot 兄后半夜, 还不忘记上来 PK !
对于我辈楷模, 我很敬重, 另外也要给一个忠告. 要注意休息, 注意身体呀!

网友N:
这个不错 学习一下!

网友K:
哈哈,

PK使人进步:紧跟菜农,学习了~~~

网友O:
坐等刘前辈。。。。:(

楼主:
发一个改变定时中断时间的程序:

void ChangeTimerInterval(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long) 119318) * ms / 100);
        disable();
        outportb(0x43, 0x3C);
        outportb(0x40, (unsigned char) (count & 0xFF));
        outportb(0x40, (unsigned char) ((count >> 8) & 0xFF));
        enable();
}

网友P(2011-12-10):
small rtos 51是UCOS精简版程序,可以在51上运行,感觉small rtos 51系统程序在8位的单片机上运行会吃力,还是ARM的给力一些。

网友K:
和 30年前的MCU构架相比,思路就错,这是没啥比头的。

就像 30年后,我们的子孙拿着 神经MCU,片内集成了 24位超高速ADC,和ARM比,ARM算个啥?要速度没速度,要精度没精度,成本还超级高~~~

网友Q:
这么好的帖子我今天才看到~~~

网友H(2012-07-13):
怎么插入代码的,很整齐啊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R(2013-11-14):
谢谢楼主,最近也在搞纯C的任务调度,谢谢

网友S(2019-06-02):
顶贴,挖坟成功。不过GitHub有很多小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