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两个频率波形相同的信号就算同一个信号?

楼主(2011-10-26):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不能算同一个信号。等价的信号必须是同频、同相以及同幅(包括其所有谐波)。

楼主:
我刚学 很好奇这个事 ,
大家都把交流电叫信号, 那传信号就是传信息吧 , 就拿放大电路来说 , 输入信号通过放大电路输出 这个输入信号的频率相位幅度都可能会改变的吧 那么表达的信息还是原来的那样?

网友A:
to 3L:

虽然“交流信号”(就简谐信号论)是由频率、相位和幅度唯一确定的,但通常可能忽略其中之一——如相位。现实中所感受的的信号元素不是等权重的,如声音,其相位就是个可忽略的元素。所以,信号处理中需要甄别哪些是主要成分而哪些是次要的。但就严格区分来说,(简谐)信号的三个要素(即频率、相位和幅度)都必须考虑。

网友B:
当然不能算了

网友C:
我刚学 很好奇这个事 ,
大家都把交流电叫信号, 那传信号就是传信息吧 , 就拿放大电路来说 , 输入信号通过放大电路输出 这个输入信号的频率相位幅度都可能会改变的吧 那么表达的信息还是原来的那样? ...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在于要搞清楚我们所要传递的信息包含在什么量上,比如用频率包含信息,那就和幅度无关。

网友D:
通常所谓信号并没有严格定义。

可能定义:

一种可以觉察的物理量或脉冲(如电压、电流、磁场强度等),通  信号变换电路过它们能传达消息或信息。

信号的分类
  对信号的分类方法很多,信号按数学关系、取值特征、能量功率、处理分析、所具有的时间函数特性、取值是否为实数等,可以分为确定性信号和非确定性信号(又称随机信号)、连续信号和离散信号(即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能量信号和功率信号、时域信号和频域信号、时限信号和频限信号、实信号和复信号等。
编辑本段
信号的边沿速率

    信号的边沿速率是信号沿变化的响应时间,通常用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来度量,如图所示。器件的输出驱动电流和信号的接口标准等都会影响该参数。由于器件的速度在不断提高,所以可能导致差模电流增大,发生串扰和阻尼振荡(振铃)。
  图 信号的边沿特性
  快速的信号切换时间(边沿速率)将导致回流、串扰、阻尼振荡(振铃)及反射等问题的增加。信号的边沿速率与信号的工作频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高的边沿速率不一定是高的频率。例如在实际的应用中,可能系统的工作频率并不高。但如果信号的上升速率过快的话,将会产生较大振铃现象,同样会带来信号完整性的问题。当振铃信号达到器件所能容忍的极限值时会使器件内部的半导体特性发生变化(电子迁移)、器件发热及功耗加大等现象,造成系统的可靠性降低,并且较快的边沿速率其功耗也越大。
  信号的边沿速率与器件的输出强度(输出驱动电流)有直接的关系,过强的输出驱动电流除了能够提高信号的边沿速率之外,还会对周围的器件及传输线造成干扰(Crosstalk)。因此对电磁兼容性(EMI)非常敏感的系统,信号边沿速率是重点需要考虑的,而系统的时钟频率反而放在第二位考虑。

网友E:
你能说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是一个人吗,只是出生的时间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