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新唐RTC初始化失败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27):
之前一直使用NUC100RC1AN由于停产,现在换了NUC100RC1BN但是我发现在程序中RTC的初始化失败了,我查看寄存器发现向寄存器INIR中写入0XA5EB1357写不进去,一直是0,程序一直在判断INIR[0],不知道是不是外部晶振的原因,之前晶振电路部分我一直使用建议的10M的电阻,但是这次我使用了1M的,三块板子有两块是这种情况;上次没有使用10M的电阻,所有的都没有焊接,芯片是NUC100RC1AN都没有出现问题,等下回公司拆了看看,希望大家提点意见。
程序在这一段循环
RTC->INIR = DRVRTC_INIT_KEY;
    for (i32i = 0 ; i32i < DRVRTC_WAIT_COUNT ; i32i++)//一直在这里循环
    {
  if(RTC->INIR == 0x1)  /* Check RTC_INIR[0] to find out RTC reset signal */
        {
            break;
        }
    }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电阻R18的原因,他建议使用的是10M的,但是手头没有10M的所以我是用一个1M的代替,但是代替以后,RTC的初始化就出现上面的问题,我将这个电阻去掉,就好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学习一下

网友B:
有时好像复位是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