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DIY数字电源,跪求TI MCU及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1-10-27):
最近,TI 联合组织大家一起DIY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用数字电源。作为一名爱好者,也是一个新手我也希望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数字电源,于是在了解了一些指标后我开始行动了。
从上周开始,到现在了,仍然有七八个问题没有搞定,好在一步步也向着成功走了。
最近麻烦出来了,使用的核心器件:TI MCU及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搞定。。。。
不知道大家平时怎么买样片的?公司还好说吧,一次买十个不算啥,个人要是DIY就麻烦了,一方面是价格高的离谱,一方面人家还不爱卖,哎,总之一句话,难啊。
痛苦的历程开始了,因为搞个DIY不容易,所以每一个器件的价格都要掂量半天,选个价格适合的。还没等我选,很多供应商一看这么小的量都直接拒绝了。
现在 依然没搞定,准备问问学校的朋友,是不是有多余的样片,哎......之前从论坛上老是听到说元器件很难买,现在可以感受到购买元器件的难处了。

活动提供的初步指标参考:
输出电压范围:可调部分0~30V(如需要,也可定位-30V~+30V)同时配备多路USB Host电源口作为日常USB充电设备使用
输入电压范围:220V
输出电流范围:0~10A
输出功率:最大300W
保护类型: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过温保护
电压分辨率: 10mV
设定准确度: 电压<=0.1% 电流<=%1
纹波:<=0.5%
负载稳定度:<=1%
显示方式可采用数字LED显示,或者LCD屏
可实现与PC的通信,可编程控制电压和电流的状态,同时可通过PC段读取当前的各路输出的电流及电压精确值,并保存记录

希望大家多多贡献好的购买方式。新人叩谢了,不要让我幼小的心灵遭受打击哇~~~

网友A:
支持,像楼主学习
需要啥片子?清单有吗?贴出来,大家看看,也许手头有多余的可以支援你一下啊

网友B:
TI有成熟的方案吗,让你们自己DIY,不会都是自己定方案吧

网友C:
楼主考虑用以下:
      面板:MSP430G2452做LED,触摸(键盘),通过UART跟主控板通讯
      主控板:MSP430AFE253的24BIT 做电压,电流采集,然后弄PWM做DAC输出。。。。。。
      怎么样?

网友D:
很好的机会可维护的卡机会的会计法哈空间发哈克发动机哈开发和文科蜂花粉

网友C:
其实我觉得买个36V开关电源,后面用可编程电源芯片,价格也便宜,电路也简单,可以同时输出4路不同的电压和一路LDO,要不去旧电脑上拆个电源,嘻嘻。。。

楼主:
可惜对电源不是很熟,额。。。找了个学长在帮我弄了呵呵。新手的悲哀啊。

网友E:
楼主这些东西似乎浪费啊,功率那么大,现在不清楚用什么方案。
显示可以用MSP430 +1602液晶做,驱动起来也不是很麻烦,有许多现成代码,改造一下就可以了。用ARM,AVR也行,不过我都不熟。
后端接口可以试着做一个PC端接口。比如就弄RS232串口通信,控制数控电源。 RS232上位机通信和控制那一块,可以用LabVIEW编。
利尔达是TI的代理商,它旗下的淘宝店和icbuy商城里都有很多这样的电源器件,搞定这个很easy~
前些时间我做了台3路的电源,主电源正电压用片LM723的电路,负电压用分立件做,由于线性电源功耗太大,所以第三路用开关AP1501来做。
选择时要考虑到元器件的易购性,利尔达旗下的淘宝店我去过,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F:
二手ATX2.2一般就20块一个...
做个数控后级就可以了

不过 怎么一定要TI的MCU和专门的电源管理芯片呢?

网友G:
电源管理芯片还是看 Linear 的,申请样片也神速,一般4天就到。 反正DIY,2片就够了。 产品的话还是想想吧,毕竟美刀在那割。

网友H:
I have UCD3040 Microcontroller for DIgital PowerSupply

网友I:
回复 网友F:
人家参加TI的比赛,用别的?

网友C(2011-11-30):
楼主这些东西似乎浪费啊,功率那么大,现在不清楚用什么方案。
显示可以用MSP430 +1602液晶做,驱动起来也不是很麻烦,有许多现成代码,改造一下就可以了。用ARM,AVR也行,不过我都不熟。
后端接口可以试着做一个PC ...
引用 网友E:

感谢,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家:http://hzyixin.taobao.com
上面拿东西是蛮多的,我也常去,不过有点小贵,而且都含税的 ,我又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