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15VG USART

楼主(2011-10-27):
大家好,我的STM32F215的串口6代码如下,能正常进入发送中断,示波器却量不到波形,数据并没有实际的发送出来。请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啊?谢谢。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6/*|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Configure USART6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_6,GPIO_AF_USART6);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_7,GPIO_AF_USART6);
   USART_DeInit(USART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57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6,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6, USART_IT_RXNE|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md(USART6,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6,USART_FLAG_TXE);

楼主:
顶一下啊。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
香版主,在吗?给点提示啊。

楼主:
固件库用的STM32F2xx 1.0.0,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
  ******************************************************************************
  * @file    stm32f2xx.h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0.0
  * @date    18-April-2011

网友A:
是否传说中的ES 工程样品

网友B:
215系列已经量产了哦

楼主:
工程样品,有问题吗?
量产了,资料咋还这么少啊。

网友C:
PC6/PC7的配置有些问题,TX脚没有配成PushPull。另外,是否进入串口6中断关系不大,关键要发送数据才行。

楼主:
IJK兄弟,我加了以下这两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串口还是不能使用。我都是从官网例子包中照写的串口例程,还是不行。

网友C:
IJK兄弟,我加了以下这两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串口还是不能使用。我都是从官网例子包中照写的串口例程,还是不行。 ...
引用 楼主:

慢慢摸索,不用着急。记得STM32串口有好几个例子,多试试看总有1个能发出数据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好的,谢谢鼓励。

网友D:
20X 40X改进了第二功能选择,比以前方便多了
  1.     /* Connect alternate function */
  2.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USART2);
  3.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USART2);

楼主:
收发都没有反应,串口设置还有其它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发现写串口寄存器全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发现写串口寄存器全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引用 楼主:

串口时钟没打开,会造成这个现象

楼主:
keil mdk4.14版本连datasheet的寄存器都对不上,先下个4.22看看再说。

楼主:
串口时钟没打开,会造成这个现象
引用 网友C:

ijk,已经使能了串口时钟。会不会和keil有关?

楼主:
PA10及PA9为串口引脚,而你却设置PC口"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怎么能够看到波形???
引用 网友E:

PA10与PA9是串口1的引脚,我现在用的是串口6.

网友E:
你好像没有使能端口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使能端口C时钟
这是103的语句

楼主:
你好像没有使能端口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使能端口C时钟
这是103的语句
引用 网友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这里有了。

网友E:
没用过F2系列的库,要注意是AHB时钟还是APB时钟。

楼主:
AHB1的时钟,我已经重新下载了最新的mdk4.22a版本,寄存器都设置正确了,还是不能成功。

楼主:
已解决,固件库都有问题。气晕了。

网友C:
已解决,固件库都有问题。气晕了。
引用 楼主:

具体问题在哪里? 说出来可以给别人借鉴一下
固件库有问题不奇怪,毕竟它也是人写的,人总是会犯错误的。需要注意的是,最好用最新版本的固件库

楼主:
void GPIO_PinAFConfig(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Source, uint8_t GPIO_AF)
{
  uint32_t temp = 0x00;
  uint32_t temp_2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PIO_PIN_SOURCE(GPIO_PinSource));
  assert_param(IS_GPIO_AF(GPIO_AF));

  temp = ((uint32_t)(GPIO_AF) << ((uint32_t)((uint32_t)GPIO_PinSource & (uint32_t)0x07) * 4)) ;
  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uint32_t)0xF << ((uint32_t)((uint32_t)GPIO_PinSource & (uint32_t)0x07) * 4)) ;
  temp_2 = 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temp;
  GPIOx->AFR[GPIO_PinSource >> 0x03] = temp_2;
}
这个函数有问题。我改了,但是用的比较笨的方法,大体如下:
        switch(GPIO_PinSource)
        {
        case GPIO_Pin_0:
                GPIOx->AFR[0]&=0xfffffff0;
                GPIOx->AFR[0]|=(GPIO_AF<<0);
                break;
。。。。。。。。。。。
。。。。。。。
有好方法的同胞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C:
void GPIO_PinAFConfig(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Source, uint8_t GPIO_AF)
{
  uint32_t temp = 0x00;
  uint32_t temp_2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 ...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我也用,但我没有碰到问题

楼主:
......不会是我搞错了吧。。我看了他这个,好像操作寄存器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