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电解电容的电流

楼主(2011-10-27):
电容是台湾力隆的。
他的SPEC上一个电流的参数不太懂,
网上查下,觉得有可能是充电的时候电容的充电电流比较大,电流是允许的最大充电电流。
也有可能是电容的current ripple。
虽然本质上讲都是一样的。current ripple是没有问题的了。因为我是直接24V蓄电池供电的。我就是担心开始充电的时候电流太大,机器的功耗大约6W,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如果有必要限制充电电流,那么我该怎么做

网友A:
充电电流与纹波电流不是一个东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