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向STC高手求助!我是新手,没分,见谅!

楼主(2011-10-27):
公司要求用一款3元以下,少管脚,带AD的单片机。我选择的是STC15F204EA这款,但是按照说明上的推荐电路,电源、地,P3.0(RXD)、P3.1(TXD)这四根线,手动焊接完毕,用ISP_V4.88下载软件,但是程序下载不进去,没反应。只停留在给MCU上电...,我给它上电,还是没反应,电路检查了N遍,资料也很少,2天了,没有进展呢!非常着急不知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类问题啊,帮助小弟以下,本人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楼主:
MAX232部分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之前用过,下载成功的。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STC15F系列的是需要专门的少些程序么???不用的话烧不进去程序么???

楼主:
莫非帖子要沉了啊???

网友A:
4# dianzijishu2011 贵公司是?没有STC技术支持?

网友B:
1)咨询STC技术支持
2)最简单的办法:使用STC官方专门的ISP下载板(就是MAX3232的标准电路),排除其他电路的影响。
3)检查是否USB转串口线的问题,有些不兼容的。使用台式机原生串口,并降低BPS试试。
4)使用正确的STCISP版本,V4.88好像是最新的了。
5)有空复习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84660-1-1.html, 应该有帮助的。

最小系统是最简单的事情,除非单片机损坏,否则不会搞不定的!!! :L

网友C:
把TXD和RXD与232之间连接相互交换一下试试,我遇到过一直等待上电的情况,然后就交换了数据线就OK了

网友D:
stc烧写 就是 断电 、点击下载、上电,就这么简单详细了,,难道还要更多资料?希望楼主不要去怀疑这个下载方式的正确与否,不用说 这个肯定是能够下载的,至于你为什么没有下载成功,应该找你的现场的原因,,例如 电源不对,电源的滤波电容太大了,以至于上电时间缓慢,接线问题,接触问题  等等等等

网友E:
同意楼上

网友F:
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按照标准电路来,应该可以的,不然就换个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