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2423+PA大功率不工作问题

楼主(2011-10-27):
版主,请教你一个问题,我现在做一个RF模块,当RF输出-5dbm时,过PA之后输13DBM,工作正常,整机电流为130MA左右,当RF输出0DBM或5DBM时,过PA之后输出18至21DBM之间,整机电流为160MA左右,这时RF就不通讯了,但这时手握住天线就正常,谢谢!急急急!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电源,估计是电源回路上的干扰过大。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的bk2423是怎么配置的,我的bk模块到现在还没用调试出数据来,收不到数据,急啊

网友C(2014-07-31):
手握住天线就正常,这说明:

1,似乎与电源关系不大,即电源可能是正常滴

2,手握天线改变了天线的阻抗及谐振点

所以,本人认为:

1,天线匹配不对

2,PA的激励功率过大(这个可能最大,本人经历过)

网友D(2014-12-19):
我不带PA的时候距离达到30米以上,加上PA后都不到十米了,敢问有谁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网友E:
呵呵,这个是磁饱和!当然也可能是匹配问题,导致输出波形紊乱,需要改进输出电路。以前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