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可否做到调零调幅?顺便看我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1-10-27):
是否是这个电路,,,这是我同事做的电路,但我觉,这个电路用来调0是可以,调节V1,,调完0后要调幅,就要调节R3,,,,这样又影响了0点

我觉的不好

我就多加了一个运放,如下

调0时,调节V1就行,调幅,再调节R4。。这样就保证了0点不动了,不知道这样怎么样

网友A:
一个运放也可做到调零调幅,但用图1效果不好。可参考下图。具体分析参见《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三版

网友A:
建议使用带有内部调零的运放,比如OP07等

网友B:
re LZ:

没有本质差别,下面的还更复杂些。

按你的意思,V2固定(可调)而V1是个输入信号。那么输出可表示为:

  Vo = a V1 + b V2 + Δ

其中 Δ 为零偏。

那么,需要通过V2的调节来调零,即得到 b V2 + Δ = 0。现在问题来了,在调增益 a 时,b 是否随之而动。若随动的,则同样得再回过来调零。

自己分析一下,上下两图是否摆脱了这个问题。

楼主:
V2是输入信号

V1外面接电位器调节

因为V2不是0V输入,0点时是1V左右 满量程时到2.5V左右。。。。

现在就是想把这个1V左右的电压减去,使V2下降个1V,得到0--1.5V输入,,,再调幅值,调到0--5V给单片机

楼主:
建议使用带有内部调零的运放,比如OP07等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答

我不知道这里的调零你是不是指的运放本身的零漂

我说的调零是指,将我的信号输入调成0

网友A: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严,完全可以不用调零,而且把V2下降1V完全可以放到和调节幅值处一起处理,无需这么麻烦!

楼主:
把它拉下来调,主要是我的AD是10位的,越到后面,信号变化是mV级。AD处理起来比较痛苦

网友A:
我说的“调零”意思是指的运放本身的零漂。把输入信号的最小值调到0简称调零,这么说不大合适,容易引起误解。

网友C:
士大夫士大夫

网友C:
为什么积分5了还不能下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