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个开关电路 P-Channel, 30-V (D-S) MOSFET,

楼主(2011-10-27):
上图中PONTX_CTL为控制引脚,为1时3.3V输出到VCC_TX.R322为0R.可是PMOS的GS是加了电压的,DS没有加电压,请问PMOS怎么导通?

网友A:
re LZ:

通过后面的负载构成回路,这就可以有电压了。

楼主:
刚看明白了,是的,VCC_TX是通过一个47K的电阻接地的。这样就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