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各位大神,温湿度传感器怎么用I2C读取值啊?

楼主(2011-10-27):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是神荣的RHI-110D.怎么通过SDA  SCL读取它的值呢.

网友A: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是神荣的RHI-110D.怎么通过SDA  SCL读取它的值呢.
引用 楼主:

参考这个传感器的资料啦。如果有问题就用示波器来看波形

楼主:
看了的,有的只是基本性能和结构介绍,没涉及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