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C8051F330的SMBus通讯程序呀

楼主(2011-10-27):
有谁做过C8051F330的,希望把通讯模块发个给我做参考,先谢谢了

网友A:
看看我头像,脸上的豆豆不见了,只须回复一下,多健康!

网友B:
安装SILABS的IDE,下面有很多例程,一般可以通用

楼主:
给的例程也不知道行不行,它用LED显示的,但我手上的实验板就只有一个灯,改过来就是没反应

网友B:
看来你这要VIP级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