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运放制作一个电子音量电位器

楼主(2011-10-27):
如何用运放制作一个电子音量电位器?
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搜到的······老大您没看清楚题目·是用运放组成··
不过还是要谢谢·

网友B:
用OP设计一个AC放大电路,用电位器调整gain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不就是电位器控制吗?

网友B:
哦,看错问题了。
T叔的电路就够了,如果你非用运放,也可以。还得用FET,搭一个压控的增益电路了。

网友C:
后面接个运放跟随器行吗

网友D:
tyw提供的电路太好了. 看似简单的电路蕴藏多少知识和经验. 极好的一个电路设计.

网友E:
图里面R1 R2起什么作用?

网友F:
按键方式貌似单片机最便宜,pwm滤波产生电平

网友G(2012-05-28):
这个不好用,还不如用TC9153。

网友H:
用运放+4051,通过电子开关选择不同的放大倍数来控制音量,画板的时候看你晕不晕:lol

网友I:
t叔的调音电路是非线性的,这是个缺点

网友J:
人耳感觉音量大小本来是非线性的,线性增大音量的话不符合仿生学

网友K(2013-01-23):
如果在 2个按键的点接个PWM是不是就可以线性调音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