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怎么用敷铜走线

楼主(2011-10-27):
比如从50mil均匀过渡到20mil,这种线是怎么走出来的?看别人的板子画的很漂亮。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不规则铺铜画出过渡外框,然后选择你那条线的网络,即可

网友C:
三跟 20mil 的线平行在一起,线之间的距离 15mil, 就成了 50mil 了, 边上一根线拐弯45°,另外两根线移动, 对齐拐弯过去的线, 就成了.

楼主:
边上一根线拐弯45°,另外两根线移动, 对齐拐弯过去的线,
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D:
实际上,就是分支线如何达到补泪滴的效果?我也想知道。

网友E:
如果能达到泪滴的效果,我也想知道

网友F:
多线重叠。

楼主:
多线重叠。
引用 网友F:
请具体描述一下!谢谢。

网友G:
没用过99, PADS做这个挺简单

网友H:
例如:::::::  重复布线。。

楼主:
例如:::::::
引用 网友H:
热心人,能配点文字说明吗?说不定能加精

网友H:
先画一条线,然后在下面在画一条线,让两条线叠加。。

楼主:
我要把线宽50mil和20mil的两段线连接起来,用多宽的线呢?

网友I:
在keepout层上画线,top层就一个网表,铺通就可以了。

网友J:
多条线加一起,,,你走不了,估计是你没选那个,自动消除环路,去了它

你是

楼主:
多条线加一起,,,你走不了,估计是你没选那个,自动消除环路,去了它

你是
引用 网友J:
我是protel99se,哪里去掉?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K:
就是画线的几种方式组合下.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