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现在一般使用什么IC方案

楼主(2011-10-27):
新来乍到,对充电器的电路应用的了解不是太全面
请哪位高手告知现在充电器大部分使用什么样的IC方案,如果有电路讲解图就最好了
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道LZ是做什么充电器,做锂电的话,有专门的IC

网友B:
这要看你的需求

网友C:
锂电池充电IC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D:
山寨货都是用分立元件的,最多加片比较器。

网友E(2012-03-05):
充电器的IC方案我见到的都有好几种,我平时买到的充电器,我都会拆开来,有的把图画出来研究,大家可以一起研究, QQ 380462334

网友F(2012-08-21):
回复 楼主:

如果是2节镍氢电池充电器,我推荐中颖的SH67P847,8PIN,4路AD(内部参考/外部参考可选),1路PWM,最大6个IO口,可以完成带电压检测、电流检测和温度检测三路,以及LED状态灯显示,和PWM充电控制(PWM输出,各方便工程师输出涓流)

如果是8路带LCD的高端充电器,我推荐SH79F166A,16K空间、8*18LCD显示、8路10位AD、一路12位PWM、带蜂鸣器驱动、最低工作电压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