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对对讲机(2.5W),最近发射距离变短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27):
以前的时候在市区能在1公里左右,高速公路上1.5公里。现在发射只有200米不到了。不过现在接收信号效果还是比较良好,没受到影响。

请问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两个都这样。

网友A:
1,元器件的老化
2,受外界信号的干扰

网友B:
你咋知道接收效果很好的呢?

网友C:
电池不行了。

网友D:
4楼的说的有道理---电池老化了--导致容量不够-发射功率就变小----

网友E:
怎么测得接收效果很好呢?  么有杂音?

网友B:
呵呵,楼上各位,楼主只有1对对讲机,请问他咋知道是接收是好的呢?发射接收有一边不对,距离都不对啊,不要怀疑楼主能测灵敏度,能测就不会来发帖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