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对于 Atmel Touch Controls 的支持 (下)

楼主(2011-10-27):
Altium 对于 Atmel Touch Controls 的支持 ()

SmallQMatrixSlider
使用 SmallQMatrixSlider 器件实现小型slider传感器。这是一个互电容,一维,立体内插式传感器。它有多个通道直接连接到Atmel QMatrix 感应控制器。相应的sensor模板在PCB中类似一个1 x n button阵列,其中n为通道的个数。这里的X Y 极仍然像交叉手指一样,而相邻的X极之间有一个gapY极却在gap上多一个手指而形成连续(因为Y极是所有通道公用)。在同一个X极中被分割开的区域
会用过孔和反面走线连接起来。
[local]1[/local]
Small QMatrix slider
的默认设置和相应的传感器模板.
SmallQMatrixWheel
使用 SmallQMatrixWheel 器件实现小型wheel传感器。这是一个互电容,一维,立体内插式传感器。它有多个通道直接连接到Atmel QMatrix 感应控制器。相应的sensor模板在PCB中类似一个1 x n 的环形button阵列,其中n为通道的个数。这里的X Y 极仍然像交叉手指一样, 只是X极的形状像锥形的手指。相邻的X极之间有一个gapY极却在gap上多一个手指而形成连续(因为Y极是所有通道公用)。在同一个X极中被分割开的
区域会用过孔和反面走线连接起来。
[local]2[/local]
Small QMatrix wheel
的默认设置和相应的传感器模板.
MediumQMatrixSlider
使用 MediumQMatrixSlider 器件实现2-layer 中型slider传感器. 这是一个互电容,一维,立体内插式传感器。它有多个通道直接连接到Atmel QMatrix 感应控制器。相应的sensor模板在PCB中包含n个斜条状的X极,其中n为通道个数。相邻的X极之间有一个gapY极是连续的(因为Y极是所有通道
公用),它由几个水平的手指组成。Y极位于Top Layer,而X极位于背面,Bottom Layer.
X
极的一段有4mm的高度。如果一个slider需要更高的高度,可以将X极添加更多段,添加时按照Z字形放置。而每添加一段X极,就相应增加Y极的一个手指。在默认配置中,slider的高度是12mm,所以X极有3段斜条构成Z字形,而公共的Y极就有3个手指。

Medium QMatrix slider
的默认设置和相应的传感器模板.
MediumLargeQMatrixWheel
使用MediumLargeQMatrixWheel 器件实现2-layer 中型wheel传感器。这是一个互电容,一维,立体内插式传感器。它有多个通道直接连接到Atmel QMatrix 感应控制器。相应的sensor模板在PCB中包含n个弧形锯齿状的X极,其中n为通道个数。相邻的X极之间有一个gapY极是连续的(因为Y极是所有
通道公用),它由几个环组成。Y极位于Top Layer,而X极位于背面,Bottom Layer.
每个X极在半径方向上有4mm的高度。如果wheel比较大,可以相应增加多段X极,在半径方向上以弧形锯齿形状外扩,每外扩一段,就添加一个Y极的环。在默认配置中,wheel的内径是16mm,外径40mm,所以X极由3段构成,相应的,公共的Y极有三个环。

Medium/large QMatrix wheel
的默认设置和相应的传感器模板.
MediumResQMatrixWheel
使用 MediumResQMatrixWheel器件实现2-layer中型wheel传感器。这是一个互电容,一维,阻性内插式传感器。它有多个通道直接连
接到Atmel QMatrix 感应控制器。相应的sensor模板在PCB由扇形的X极和环形的Y极构成。相邻的X极之间有一个gap,而Y极是连续的(因为Y极是所有通道公用)。Y 极位于Top Layer,而X极位于背面,Bottom Layer
每个X极在半径方向上有4mm的高度。如果wheel比较大,可以相应增加多段X极,在半径方向上以扇形外扩,每外扩一段,就添加一个Y极的环。在默认配置中,wheel的内径是7.5mm,外径30mm,所以X极由3段构成,相应的,公共的Y极有三个环。

Medium resistively-interpolated QMatrix wheel
的默认设置和相应的传感器模板.
配置这个传感器时,你可以选择每两个电极之间隔离带的个数,当然隔离带需要均匀分布。默认的配置是4通道,使用3个隔离带,所以会出现16个扇形的X电极。对应默认配置,将会使第1,5,9,134pin对应的4个通道连接到控制器。
为了给传感器的电场提供由电信号控制的内插值,设计当中需要使用额外的电阻。通常典型方案会使用2Kohm100Kohm的电阻连接在相邻的两个通道之间。下图给出了默认配置中的电阻连接方案。

示例:为传感器提供内插而连接的电阻

AtmelSensor Controllers
Atmel QTouch QMatrix 感应控制器可以在Atmel Touch Solutions 集成库(Atmel Touch Solutions.IntLib)中找到, 位于安装目录的\Library\Atmel 目录下。
Atmel Touch Solutions.IntLib
只有在安装了Altium Designer Board LevelLibraries之后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