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CD偏置电压

楼主(2011-10-27):
最近计划采用柯达的CCD 02150对接ADI的AD9928来做一个CCD前端,但发现AD与CCD之间有一大堆TI的逻辑器件,仔细看了之后发现这些逻辑器件主要实现电平转换的,但我要做的PCB面积只有38*38(mm),远远放不下这么多器件,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呢?有做过CCD的吗?

网友A:
TTL信号速度不快的话,加电阻来进行电平匹配,总线开关不能去掉,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B:
有那么复杂吗?你打开ADI  芯片的评估板原理图 参考参考就完了

网友C:
也可以参考一下TI的CCD AFE,带TG,VD和16位AFE的三合一产品。
主要是VSP8X,与AD99系列比要噪声更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她的CCD DEMO图上面肯定会回做这么小的PC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做CCD,我看哪个sensor的DEMO上选的是ADI的器件,所以我们也就选了,这样今后调试不顺利的话还可以找厂家的FAE嘛,假如换了其他厂家的AFE到时候厂家恐怕会说是模拟前段的问题,不配合调试哦

网友D:
没有做过,来关注一下。

网友E:
仔细看了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