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偏置电压及驱动请教

楼主(2011-10-27):
最近准备采用柯达的CCD器件02150对接ADI的器件AD9928来做一个CCD前端,但发现CCD的偏置电压太多了,AD与CCD之间还需要很多的逻辑器件来实现电平转换,可我们的PCB面积只有38*38(mm),根本放不下,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另外,有使用过这款CCD或者这款AD的吗?当时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望前辈指点,谢谢先

楼主:
咋没人呢?

网友A:
放不下怎么办?加大PCB面积吧,不然怎么办?或者打埋盲孔?

楼主:
3# starmail 一般的CCD前端的PCB面积都是固定的,只有38*38mm的大小,埋孔和盲孔一般都不会采样吧,不然到时候出问题了调试时候根本就没辙

楼主:
哎,难道真的没人吗?:'(

网友A:
都放不下了你能怎么办啊?分两个板子放呢?就是打埋盲孔也要先把器件放得下好不好,你的问题没法回答,当然没人了

楼主:
有没有谁做过CCD的,可以交流一下啊

网友A:
CCD嘛,安防行业大把人士,可是做过高清的没几个,你有什么问题?如果是器件放不下,这个就没办法了,什么高人都搞不定。38*38是安防领域的尺寸,你做这个可是搞定了2A?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B这个倒可以满足,关键是第一次做CCD,对CCD的驱动时序不熟悉,不知道他需要那么多的时钟做啥哦

网友A:
把电荷推出来给AFE用作AD变换用

网友A:
你好好看下CCD的datasheet先吧,CCD是模拟器件

网友B(2012-01-08):
CCD 驱动器有好介绍: IXDD604SIA 双通道,宽电压输入,最高40V。 www.clare.com
详询 郑 13926528460

网友C(2012-04-18):
我有做过模拟CCD的 加我QQ226502993咱们具体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