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仿真问题

楼主(2011-10-27):
各位看看IAR编译器在仿真时出现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程序在执行时,也没有正确执行,出现和仿真时一样的问题  各位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找不到相应的源文件
如果编译没有任何错误
一般可能是使用了自己的库文件

楼主:
3# ayb_ice 是啊,用了自己的库文件,是没有调用成功吗?直接把二进制文件烧进去也不行。还请您给指点一下

楼主:
3# ayb_ice 还请您能给详细说一下  这个问题困扰好几天了  一直在这里止步不前

网友A:
不影响其它功能
调试程序需要源程序文件,如果找不到的话,就会提示,
但编译器自己的库文件则不会提示
就是这样的

楼主:
6# ayb_ice 前面的图就是提示的内容呃。。

网友:
右键-->clean    在仿真就不会有问题啦

主要是你文件路径改变了,或者文件夹名称改变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2013-05-20):
换个jlink试试,我换个jlink  能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