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自己画的电路,请大家指导下,特别是电源线

楼主(2011-10-27):
感觉用双层板画,走电源不怎么好走,大家指点下。

网友A:
2层板,尽量要保证底层的 GND能铺好一点,线能走顶层 尽量顶层,   你底层的走线 很多都可以走到顶层来。特别是中间下来的电源,都快把底层左右 拦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挺别扭的,这是我想出来的一种方法,不过好像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