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刚学单片机的菜鸟,遇到点问题,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1-10-27):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2^0;    //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 = P2^1;    //读写选择端
sbit en = P2^2;    //使能端
uchar code table[] = "   I LOVE YOU!  ";
uchar code table1[] = "NI MEI DE SHA BI KEIL ";
/*******************************************************************/
/*                                                                                                    */
/* 延时子程序                                                                                                    */
/*                                                                                                    */
/*******************************************************************/
void delayms(int xms)
{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rs=0 rw=1 en=1 读状态
    rs = 0;
    rw = 1;
    en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it)(P0&0x80); //对控制器的每次读写之前都应该进行读写检测.IO口的STA7必须保证为0时才可以进行读写.
    en = 0;
    return 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com(uchar com)
{
   while(lcd_busy());//循环检测 当为1的时候进入死循环.当为0的时候不忙则跳出循环
    rs = 0;
    rw = 0;
    en = 0;
    _nop_();
    _nop_();
    P0 = com; //写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n = 1;          //当从高电平跳转到低电平的时候液晶模块才会执行命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n = 0;
}
void lcd_date(uchar date)
{
   while(lcd_busy());//循环检测 当为1的时候进入死循环.当为0的时候不忙则跳出循环
    rs = 1;
    rw = 0;
    en = 0;
    P0 = date;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n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n = 0;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com(pos|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lcd_com(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ms(1);
    lcd_com(0x38);
    delayms(1);
    lcd_com(0x38);
    delayms(1);
    lcd_com(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ms(1);
    lcd_com(0x06);          //移动光标
    delayms(1);
    lcd_com(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ms(1);
}
main()
{
  uchar i;
    delayms(10);
    lcd_init();

while(table[i]!= '\0')
     {                                     //显示字符"   Welcome TO   "
       lcd_date(table[i]);
       i++;
       delayms(30);                     //控制两字之间显示速度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i = 0;
     while(table1[i] != '\0')
     {
       lcd_date(table1[i]);          //显示字符"istry`s blog "
       i++;
       delayms(30);                     //控制两字之间显示速度
     }
  delayms(200);
}

如果我把bit lcd_busy()这个子函数放到main函数后面keil就会出错?????、

网友A:
报什么错?C语言应该先定义后使用。

网友B:
程序是自己写的吗?
能写程序,却基本常识都不知道。

网友C:
肯定啦,先申明后调用,c语言的常识。你那个函数既没有在开始申明,又想在调用函数的后面使用,怎么能行!多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