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A-B压差对应逻辑电平?

楼主(2011-10-27):
485芯片给出的数据是A-B大于等于200mv为1,小于等于-200mv为0,而加偏置电阻后无连接时都是B电压高于A电压,这样接收器输出的是0,和起始位相同了,这个输出对应串口逻辑电平还是要再反一次?
还有一个问题,有些芯片将A-B压差门限调到-200mv/-50mv,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楼主搞错了,485总线的静态偏置必须偏置为逻辑1,除非反着用,但这么玩没有必要,通常都是设计错误后将错就错的补救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见到网上资料偏置都是B电位大于A呀?

网友A:
网上很多东西是错的。

网友B:
顺便来看一下

网友C:
485的AB定义,一般A对应+,B对应-,起码我周围工作环境是这样。但是这好像不是绝对的,比如siemens S7-200 PLC上面的PPI接口,A要接485-,b要接485+。

网友D:
这个问题问度娘就清楚了。

网友A:
本来就是很清楚的问题,也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E:
第一个问题兄弟们都说明白了,一般都是A上拉,B下拉。
第二个问题有些芯片将A-B压差门限调到-200mv/-50mv,因为这个芯片自己确保了差分输入电压为零时输出高电平,就用不着外面加上下拉电阻了。

网友F(2015-05-26):
mark,刚见到春阳兄的指点,一搜,知道了静态偏置的意思。

网友G(2015-08-30):
搞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