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odelsim对quartus原理图仿真呢

楼主(2011-10-27):
(无正文)

网友A:
安装MODELSIM  编写testbench 然后RUN EDA RTL

网友B:
安装MODELSIM  编写testbench 然后RUN EDA RTL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哈哈

网友C:
怎样编写testbench文件?

网友B(2011-12-28):
你可以先在Quartus II环境下把原理图格式的文件转换成语言撒,然后改怎么写testbench就怎么写,而且应该不用转换也能写testbench吧,最好直接用软件生成的测试文件,端口它都帮你定义好了,自己添加内容就行!

网友D(2013-06-19):
不行啊
Error: NativeLink did not detect any HDL files in the project
是不是要把原理图转换为.v文件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样编写testbench文件?

这个在网上有很多教程的!

网友E:
你做时序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行啊
Error: NativeLink did not detect any HDL files in the project
是不是要把原理图转换为.v文件啊 ...

你是做什么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