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长波红外Cmos电源芯片的选型

楼主(2011-10-27):
选了一款电源芯片,等电路板制作完成后发现电源芯片的电流大于CMOS正常工作的输入电流大小,而且我电源芯片的输出端还没有加上限流电阻,这个问题怎么办啊?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板子中有短路处

楼主:
2# TI中国 老师,您好,我选的电源芯片电流本身就是大于探测器所需要的正常电流。。。。当时脑子被驴踢了。。。。。是不是只能加一个限流电阻,或者也没什么影响。。。

楼主:
CMOS器件对电流很敏感么?

楼主:
我来试着回答一下自己的理解吧,电源芯片的输出电流是由外部负载决定的,虽然电源芯片的数据手册上说是最大输出电流比CMOS器件所需要的电流大很多,但是不一定就不符合要求,还要看CMOS引脚的输入电阻,如果不符合的话,最好在CMOS转接板上加一个限流电阻进行保护措施。
有高见的大牛建议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