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版U2烧录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10-27):
请问一下版主,在使用新版U2烧录器(2011-06-13)时,当供电选择插座J12选U2,那就是目标板不需要上电就能ISP下载,实测可以,还是选U2,先让目标板上电,也能ISP下载,这是咋回事?另外请问一下插座J11,烧录选择(手动,自动)要咋选?插座J1有5V.3.3V选择,是不是ISP烧录5V的MCU时就选5V,烧录3.3V的MCU时就选3.3V啊?有没有新版U2烧录器(2011-06-13)的使用说明书?谢谢

网友A:
还是找个说明书吧,还有楼主很认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新版U2的使用说明书,说实在话,笙泉的MCU还是不错的,开发工具方面的支持,不是很好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个

网友B:
1. U2给目标板供电只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当目标板电流很大时就要目标板反供,此时跳针
2. 自动烧录在量产时是一个很好的功能,芯片放在锁紧座上后,不用按按键即可自动烧录
3. 5V或3.3V跳线决定U2 ISP输出的电压大小

楼主:
5# David_ming 谢谢5搂的回复

网友C:
楼主好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