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怎么和实际控制量结合

楼主(2011-10-27):
小弟在学PIC,最近在搞个小项目用到PID算法,有点迷糊,PID处理过的值,怎么和我的实际控制量联系起来啊?比如说,我想做一个温度恒温控制系统,通过PID控制可控硅导通角,来控制温度,首先将设置的值和取样回来的值作比较,然后PID处理,得到一个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和我控制的晶闸管导通角怎么扯上关系啊?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数据和导通角之间用一个系数即可

网友B:
数字控制系统可以参考采用增量式PID控制算法 采集实际温度 对比期望温度 控制导通角

网友C:
可以简单地说: PID处理,得到的这个数据,乘以/除以一个系数,加一个常数 = 晶闸管导通角. 这个系数和常数和 PID 无关, 就是你的晶闸管导通角的控制范围.

网友D:
PID不是那么好弄的,慢慢来

网友E:
膜拜PID控制

网友F:
试验出来的

网友G:
1、得到PID的理论计算出来的控制量,知道这个量的范围,比如1到0XFFFF。
2、把这个量跟实际的一个控制量,比如导通时间,PWM占空比等挂钩。这个实际的控制量也是有范围的。
3、上面的两个量建立一个比例对应关系。然后慢慢调你的P,I,D参数。

楼主:
恩,headwolf_83说的很详细,貌似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先调试调试。谢谢啊

网友H(2011-12-19):
:lol以前参加比赛,电机转速就是用的PID算法,但是还是了解不透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