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无线模块

楼主(2011-10-27):
如上,能实现广播方式,收方同步接收,并且传速速率在2M以上的的无线模块
本人现在做这块,学习用的。想请教下关于无线模块的选择方面,可以实现广播发送,各个收方同步接收,并且传输速率在2M以上。这样的无线模块可以选择哪些?
这样的无线模块,在实现广播发送时,需要怎么编写协议呢?本人初学者,请教各位大侠的指教,多谢

网友A:
楼主的需求应该使用Wifi模块,协议什么的都是自带的。

楼主:
楼主的需求应该使用Wifi模块,协议什么的都是自带的。
引用 网友A:

多谢您的回复。WIFI模块感觉很陌生,NRF24L01模块和PTR6000不知您是否使用过,空速2M左右。另外各个接收方要实现同步接收的话,需要怎么实现呢?我把各个接收方地址和频率都设置成一样的,初次之外还需要做什么呢?不好意思,一下问了这么多,麻烦您了!

网友A:
对于nRF24L01这类芯片而言,2M的传输带宽是有,但实际使用时需要加编码和协议,于是有效传输率会明显下降,比如采用曼彻斯特编码带宽会下降一半,再加循环冗余纠错,再下降至少三倍,此外还需要协议,即使最简单的点点通讯也要加一点引导、同步之类,于是帧长度越短传输效率下降的越明显,要是使用组网协议下降的就更多了,如果你确实需要2M的有效数据传输率,那么只有去用Wifi。
广播式通讯和点对点通讯完全相同,无所谓地址匹配,当然频率必须相同,但要注意的是,广播式通讯是单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非常感谢

楼主:
对于nRF24L01这类芯片而言,2M的传输带宽是有,但实际使用时需要加编码和协议,于是有效传输率会明显下降,比如采用曼彻斯特编码带宽会下降一半,再加循环冗余纠错,再下降至少三倍,此外还需要协议,即使最简单的点 ...
引用 网友A:
又一次麻烦您了,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老师让我查传输速率在4M的无线模块,是不是目前只有wifi模块可以实现这个呢?
令外wifi模块有哪些呢?我查了好久感觉这方面很少,只查到Un5880 WiFi。恳请您能指点一下,学生感激不尽,多谢。O(∩_∩)O~

网友A:
WIFI最低的传输率也有5.5M的峰值速率,一般实用速度绝对可以满足2M的传输带宽。WIFI模块有不少,如果你的系统里有USB host,那直接用USB接口的无线网卡就可以了,价格还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
wifi如何和数字音频信号接口?:)

网友A:
将数字音频信号打包,作为WIFI数据内容传输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