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解惑:关于放大电路的信号频率

楼主(2011-10-27):
实际的输入信号大多含有许多频率成分,而放大电路中存在着电抗性元件,它们的电抗随信号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放大电路对不同频率的信号具有不同的放大能力,其增益的大小和相移均会随频率而变化。这表明信号就会失真?如果是,怎么可以改善这种失真??

网友A:
我也是菜鸟,我尝试回答
1、输入信号频率单一或者集中于某一频率范围,经过放大之后,增益和相移随着频率的不同 改变的不多,近似认为一样,所以就接受了。
2、输入信号为方波这样类型的,频率含有的很丰富,必然会发生你说的情况,也就是必然会失真,但就看你在乎放大之后的方波哪些指标,是在乎上升沿还是在乎方波的幅度,失真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就行。
不要轻易相信我说的话。

网友B:
re LZ:

若是基带信号,则采用宽带放大器,在信号有效带宽内尽可能的少失真。若是载波信号,则采用谐振放大器,进行窄带选频放大。

网友C:
对于宽带放大器,最简单的措施是深度负反馈。既能够稳定放大倍数,又可以抑制色散。

网友D:
放大器也有一定的带宽,频带外的信号肯定不能通过,方波输入对他的上升时间肯定有影响啊,可能滤掉了某些谐波,也可以将一些噪声放大了。
本人才学输浅,个人的理解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句“不要轻易相信我说的话很伤人。。。呵呵”

网友E(2011-12-08):
2楼谦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