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地线并不总是等电位

楼主(2011-10-27):
若是采用完全单点接地,似乎可以解决地线不等电位的问题。
今天实测电路,发现有些地方没单点接地,地线在不同的地方电压值确实不同。
疑惑:为什么电源线(正端)在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能始终保持相等的电压??
         感觉和地线是一个道理啊,地线走电流,应该有压降的啊

网友A:
re LZ:

单点接地也未必完全能保证地线的等电位,必须加粗地线以确保地线电阻在可容许的范围内。如果存在环路,则可能由于穿过环路的磁通发生变化而导致感应电动势致使地线不等位(交流位差)。

楼主:
疑惑:为什么电源线(正端)在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能始终保持相等的电压??
正端需不需单点连接电源正端, 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说法啊

网友A:
to 3L:

电源线应该和地线的性质是一样的,同样不希望存在环路。不过和地线稍有不同的是其电流分布较散(存在多组电源,而相对来说每路的电流较小),不象地线那样所有电流都汇集其上。

网友B(2011-12-08):
单点接地的目的并不是想电位相等,而是想让地电流按照设计者的意愿,有秩序地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