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DK遇到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11-10-27):
自己做了一个IP,使用了4个寄存器,同时输出中断信号,使用下降沿触发,中断信号通过XPS的中断控制器接入了powerpc405处理器,

自己移植了Vxwork的操作系统,所用的开发板是XUPV2P,

现在问题是,当下降沿到来触发一次中断后,只要读写IP内部的寄存器就会再次触发中断,不知道什么原因。

谁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A:
我记得有一次我见过该问题,只要修改为上升沿触发就没有问题。
仿佛是,PowerPC的某个部分,需要上升沿来触发,及不太清楚了。
你试一下。看看结果。

楼主:
OK了。谢谢啦。:kiss:,猴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