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4 isp连接不上

楼主(2011-10-27):
焊了两块M054的板子,ISP下载都连接不上(UART0)。ISP V1.41 , 电源5V正常,Vcap 2.5V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ICE接口(SWD)用J-LINK可以下载运行,是不是M054出厂LD_ROM没有烧录代码呢?还是LD代码波特率不对呢?

网友A:
出厂LD_ROM没有烧录代码,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NUC1XX 提供在系统编程 (ISP) 特征,允许用户直接更新PCB板上芯片中的程序. 提供4kB程序内存用
于存储ISP固件. 用户设置Config0以选择从AP_ROM或LD_ROM开始.
NUC1XX 支持从APROM 或 LDROM启动. 用户想更新APROM中的应用程序时,可以写BS=1,并开始
软件复位使芯片由LDROM启动. 向ISPEN写入1开始ISP功能.
一个个条件的对比,哪里出了问题,比如有没有可靠复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