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玩NTC测温,阻值上下浮动,求救

楼主(2011-10-27):
菜鸟玩NTC测温,阻值上下浮动
分辨率已经提高到0.1,测出的阻值总以+-0.2的值上下浮动。
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温度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B:
是说 NTC 标准温度下的偏差. 这个没有好办法, 只有通过算法校准哦

网友C:
”分辨率已经提高到0.1,测出的阻值总以+-0.2的值上下浮动。“
  分辨率是分辨率,不是精度,若是我的话 分辨率为0.1的话,精度我只能保证在0.5 。
  若要做到0.1的精度,最少保证0.05的分辨率

楼主:
但是一般的NTC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往往阻值变化非常小,一度之间阻值可能0.1K,甚至0.01K。这个为查表带来麻烦...就像3L说的,不稳定,如果电阻不稳定,那查表出来的温度也会不稳定

楼主:
各位请看,常温附近的温度与阻值。
T(℃)        R(K欧)
24        20.8856
25        20.0000
26        19.1566
27        18.3532
28        17.5873
29        16.8571
30        16.1606
31        15.4962
32        14.8621
33        14.2567
34        13.6787
35        13.1266
36        12.5992
37        12.0952
38        11.6136
39        11.1532
40        10.7131

网友D:
你要用精度高的热敏电阻最好1%,而且要是真的,看看阻值能不能调高到100K再常温的时候,B值用3950的。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应该先把NTC换成固定电阻,看下跳动是哪里来的呢?

网友F:
用一阶数字滤波,会非常稳

网友G:
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H:
浮动的是测出阻值还是测出的温度?

网友I:
同意9楼。
曾经做过类似的东西,也是不稳定,后来发现输入有50Hz,原来画PCB的是个半瓶醋,把地线画成环路了,切开地线就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根据大家的建议,这几天再试验!出结果再开贴讨论:lol

网友E:
跳动的原因:PCB噪声、ADC尾数跳动。

网友(2011-12-08):
NTC是什么?

网友:
NTC是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意思是负的温度系数,泛指负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或元器件,所谓NTC热敏电阻器就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温度越高,电阻阻值越小。

网友J:
MARK 过段时间也要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