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仿真,没有输出的问题。

楼主:
最近有客户反映,我公司产品MIC采集的音量小,领导让我查找原因,我按照我的思路用软件仿真了一部分电路,输出却没有发现信号,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指导一下。

MIC音频放大电路

MIC音频放大电路

我仿真的部分电路

我仿真的部分电路

楼主(2011-10-27):
左边的输入端是MIC 的一对差分信号,既是MIC的信号输入,又给MIC供电10V。这里也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网友A:
第二图,信号发生器输出对直流来说相当于短路。

楼主:
第二图,信号发生器输出对直流来说相当于短路。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那我在信号发生器后加一个1uF的电容,信号发生器输出振幅为1V的正弦波,还是看不到输出波形,

加了隔直电容

加了隔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