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板,请各位帮忙看下哪里需要改动吗?(二楼更新)

楼主(2011-10-27):
请各位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
更新下,这是最后去打板的图。
当然一定还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希望朋友们发现后帮我指出来,多谢。

网友A:
请问下 那个多边形铺铜  具体操作是怎么样的

网友B:
还有个孤铜啊
哪个天线底层下面最好不要走线了,应当是完整的地平面
否则做匹配不好处理了,做无线射频这块要讲究阻抗匹配

楼主:
还有个孤铜啊
哪个天线底层下面最好不要走线了,应当是完整的地平面
否则做匹配不好处理了,做无线射频这块要讲究阻抗匹配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说的天线底层是指下图花圈的地方吗?

网友B:
YES 底下走线尽量移开
实在没办法就靠IC方向挤挤

楼主:
请问下 那个多边形铺铜  具体操作是怎么样的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整块铺的,它自动就那样了。
还不清楚如何铺比较好。

楼主:
YES 底下走线尽量移开
实在没办法就靠IC方向挤挤
引用 网友B:

恩,我再弄下,弄好再放上来,还希望仁兄多指点呀。

网友:
原理我不懂,我是觉得圈起来的这儿的有点绕,其实过孔稍微移一下就能方便走线了

楼主:
原理我不懂,我是觉得圈起来的这儿的有点绕,其实过孔稍微移一下就能方便走线了
引用 网友C:

恩,这几个过孔是有些集中了,需要再优化下,多谢指点。

楼主:
优化了下线,各位帮忙看看还有没有可以优化的地方。

网友B:
板子其实差不多了,这块板子的调试难点在于天线,不知道你的天线是否做过阻抗匹配,自己计算过呢?

网友D:
空间这么大,走线可以走粗一点嘛

楼主:
板子其实差不多了,这块板子的调试难点在于天线,不知道你的天线是否做过阻抗匹配,自己计算过呢?
引用 网友B:

天线是按ti手册来弄的。呵呵,都是现学现卖的,没有做过阻抗匹配,还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做模块?
引用 网友E:

恩,打算给我的板子配个无线模块

网友F:
第一次画板如此,很好很好

楼主:
那位兄弟知道下,如何做阻抗匹配?

网友G:
LZ第一次就做成这样了,确实不错。

网友H:
呵呵,自动布得线吧?

楼主:
LZ第一次就做成这样了,确实不错。
引用 网友G:

多谢夸奖,多亏了同事指导呀。

楼主:
呵呵,自动布得线吧?
引用 网友H:

呵呵,不是,我觉得自动的有点乱。

网友I:
挺好的啊~~

网友B:
既然一切按手册来画的,那基本问题不大,注意手册上看下,板材,阻抗等信息。

网友J:
板子真够大的
另外就是还需要优化布局和走下,特别是两个层的走线布局。

网友K:
我们公司是做电路板的 可否谈谈

网友L:
第一次就这样了,比我第一次LAYOUT强多了,楼主加油!

楼主:
多谢各位鼓励,还有很多要学的,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可以啊,不过这次已经拿去打了。。

网友M:
以后会画得更好的,好好努力~~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多谢鼓励

网友N:
你可以做一个Π型阻抗匹配网络

网友N:
ART201b.exe 这个软件可以计算 ,还有你扳子走线过于乱:):)

网友O:
不知道楼主右边那2个边框是什么意思,不怕厂家做板的时候给你切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N:
请问下,这个要怎么做?能否告诉我下,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N:
多谢,我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个边本来就不想要的,开始不知道怎么切走,现在切了。